[問題求助] LG 42LD650開機10秒自動關機

楼主(2016-07-23):
品牌機種 Image_1 (4).jpg 電源 Image_1 (2).jpg 主機板 Image_1 (6).jpg 面板 Image_1 (5).jpg 開機時P-DIM2電壓3.1V ERROR電壓是0.14V
自動關機時P-DIM2電壓是0V  ERROR電壓是3.3V請教前輩下手方向是主機板嗎?請前輩指導.謝謝 Image_1 (5).jpg

网友A:
你好,會不會是沒接信號,保護啓動自動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會不會是沒接信號,保護啓動自動關機了?

感謝冬瓜大提點,等一下去試試,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會不會是沒接信號,保護啓動自動關機了?

謝謝冬瓜大提點,接上AV還是自動關機了,
開機後只看到了LG logo後就關機
關機後指示燈會一直閃

网友A:
lg的電視,網路上都能找到線路圖,這種情況應該是主板那裏沒有送背光控制開關電壓bl-on,不知明的原因有error錯誤電壓導致背光無法啓動,可參照線路圖從背光控制開關電壓那裏往回追,運氣好的話,可能也只是電晶體或者貼片電阻/電容有問題而已~~運氣不好,就要修的很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的電視,網路上都能找到線路圖,這種情況應該是主板那裏沒有送背光控制開關電壓bl-on,不知明的原因有error ...

感謝冬瓜大的指導,先上網搜尋線路圖,謝謝您

网友B:
給你方向 LG會自動關機都是因為檢知高壓異常 所以不是主機板  別猜錯了  至於電源及燈管驅動版故障在哪裡  呵呵 注意高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你方向 LG會自動關機都是因為檢知高壓異常 所以不是主機板  別猜錯了  至於電源及燈管驅動版故障在哪裡   ...

感謝快樂大提供您的寶貴經驗,謝謝您。可否請教所謂高壓包是指那個?
是高壓線路或是高壓線圈,不知能否指導,謝謝

网友C:
該是高壓驅動控制線路

网友D:
電源異常自我保護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快樂大提供您的寶貴經驗,謝謝您。可否請教所謂高壓包是指那個?
是高壓線路或是高壓線圈,不知能否指 ...

高壓包是大陸專業說法 跟我們說的高壓線圈是一樣的  我想你是很少去爬文大陸專業網站 所以才看不懂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異常自我保護 ?

謝謝dontodo大,電源3.5,12,v20v測量出來的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是高壓驅動控制線路

謝謝bobbie_168大,就是不了解,才想再向大大們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包是大陸專業說法 跟我們說的高壓線圈是一樣的  我想你是很少去爬文大陸專業網站 所以才看不懂吧 呵 ...

謝謝快樂大的解說,是很少上大陸網站,很多的簡體字比較難了解
所以才沒上去,謝謝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bobbie_168大,就是不了解,才想再向大大們請教

今天再詳查發現開機或自動關機power-on電壓都是3.21v
只有去高壓控制的p-dim2與p-dim,A-dim沒有3.3,3.1v
請問前輩再來應查修那個部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的電視,網路上都能找到線路圖,這種情況應該是主板那裏沒有送背光控制開關電壓bl-on,不知明的原因有error ...

請問冬瓜大手上有這42LD650資料嗎?不知方便提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陸方的圖紙。LG 42LD650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16-01/16012716428148.pdf

感謝semli大提供您的寶貴資料,謝謝您

网友F:
Firmware update!
固件升級!
軟件更新!

网友:
信号信号亮度控制PWM調光(P-DIM)這是200〜300Hz的它是模擬
脈衝寬度變量,
脈寬10% =最低亮度,
脈寬90% =最大亮度。
您需要確定測量儀力為“AC”电衡量活動。

网友F:
信号"Inv On/Off (3.3V)"
???????
ON ????
OFF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Inv On/Off (3.3V)"
???????
ON ????

感謝Josuelmarques大測試P-DIM(DC3.3V)沒測試AC
開機時有3.3V一下子就關機了,沒有3.3v。power-on有3.3有3.5,12.20v

主機板上的12;1.8;2.5;3.35電壓都有出現

网友:
開機時有Inv ON-OFF´´´´´´´´´??????????
Standby=0V / ON=3.3V.

Standby P-DIM = DC3.3V
ON開機時有P-DIM= 這是200〜300Hz的它是模擬; 開機時有您需要確定測量儀力為“AC”电衡量活動.

网友F:
開機時有Inv ON-OFF´´´´´´´´´??????????

楼主:
引用 网友F:
開機時有Inv ON-OFF´´´´´´´´´??????????

感謝JosuelMarwues大的提示,確實沒測inv on-of
今天會去測試一下再回報,謝謝

Image_1 (8).jpg inv-on:3.29v A-DIM;3.11v開機到關機都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JosuelMarwues大的提示,確實沒測inv on-of
今天會去測試一下再回報,謝謝

正確的說是開機有LG LOGO出現到暗屏INV-ON.A-DIM
都有3.29.3.11V只有P-DIM.沒有3.3V
再請前輩們指導.謝謝

网友:
竟然.......這裡全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Firmware update!
固件升級!
軟件更新!

楼主:
謝謝您,但這個還不會呢?請問會很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但這個還不會呢?請問會很難嗎?

前面快樂大,已經告訴你去查高壓板,高壓板上輸入接頭也就24v inv on/off(背光控制開關電壓,這個電壓有的話,亮度先別管,燈管會亮,如果燈管不亮代表高壓板或者燈管有問題) dimm(背光亮度控制電壓),這樣瞭解嗎?快樂大叫你注意高壓包,應該是讓你去量高壓板上的變壓器,應該有七八顆,量他的初級和次級,看看阻值對不對~~~當確定高壓板有問題,如果沒法修的話,只好多花摳摳去買一張囉.......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快樂大,已經告訴你去查高壓板,高壓板上輸入接頭也就24v inv on/off(背光控制開關電壓,這個電壓有的話 ...

感謝冬瓜大再度指導.這個機器電源與高壓是同一塊的.高壓變壓器有兩個
有測過阻質相同.但不知是否不良.暗屏時有24v.(23v).inv有3.3v.但P-DIM
沒有3.3V.不知這電壓由那裏來.有找過線路.找不到

网友A:
1.已經有跟你說明了,dim為亮度調節,你的情況是燈管不亮,而主板它有提供inv(背光開關控制電壓)3.3v,所以你的燈管正常會恆亮,不要糾結在P-DIM沒有電壓,所以請檢查電源板高壓部份及燈管..........瞭解嗎?

2.另一個情況是電路板標示錯誤,這個需要你檢查線路才能得知,或者你單獨把inv pin腳拆下,再開機測背光是否有亮十秒,若有亮十秒,那代表電源板上的P-DIM為INV(標示錯誤),若開機背光沒亮,代表電源板標示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已經有跟你說明了,dim為亮度調節,你的情況是燈管不亮,而主板它有提供inv(背光開關控制電壓)3.3v,所以你的 ...

感謝冬瓜大再次的指導.謝謝您.有拆下高壓線圈測試
兩組的阻值一個是38.0.38.0歐姆.另一個是38.5.38.5歐姆
請問是哪個壞了或是兩個都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冬瓜大再次的指導.謝謝您.有拆下高壓線圈測試
兩組的阻值一個是38.0.38.0歐姆.另一個是38.5.38.5歐姆 ...

Image_1 (9).jpg Image_1 (11).jpg Image_1 (10).jpg Image_1 (12).jpg

网友A:
它應該不止四隻腳吧,多量幾個點,輸入應該個位數字以下,輸出應該K歐姆左右,看一下你的電路板,他的輸出端(接到燈管接線往回追)連到變壓器哪個點,輸入端也同樣應是由場效管輸出

网友:
武林高手......相聚一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應該不止四隻腳吧,多量幾個點,輸入應該個位數字以下,輸出應該K歐姆左右,看一下你的電路板,他的輸出端(接 ...

這個高壓是兩組一起,較寬長的是接燈管的,窄的阻抗更低才進4-5歐姆

楼主:
Image_1 (15).jpg Image_1 (14).jpg 對不起沒帶文筆所以畫得很醜

网友:
對不起,那個晶片的電壓我也不太清楚好壞,前二天修一台也是跟你差不多的情況背光亮幾秒就關掉,量測以為是板子上場效開關或控制晶片有問題(週邊檢查應該是好的)..............最後還是拆面板看到燈管斷了一根(原先有用lcd測試儀去測,是有一根電壓偏高點,也看不出燈管有沒亮),材料白買了,換上燈管備料就好了~

楼主:
感謝冬瓜大,這台詳細的檢測後發現是在error電路出現故障
後來斷開P-dim後,就不會發生暗屏,但出現花屏是屏壞掉了
雖有拆到位址板用手指去壓,三條中的其中的一條無法修復
目前已放置於一旁。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