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 電源短路?

楼主(2016-07-23):
昨天收到一張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 顯示卡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2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2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1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1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3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3

好可怕的散熱片!!!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4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4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

N560GTX-TI TWIN FROZR IIOC

電源要吃兩個六腳插頭,

聽說這塊顯卡一開機就要吃240W,

比主機還要耗電,沒有這麼大的電源可以測試啊!!

网友A:
小莉莉撿顯卡撿上癮了......

网友:
對了.....提一下.....

像這種高耗電的顯卡有滿高的比例都是要做BGA的.....

网友:
官方網站:單卡170W功耗,建議使用500W。
OC版應該還再更高。
也期待版大能把他修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莉莉撿顯卡撿上癮了......

小莉莉很可憐,
只用主機板內附的顯卡,
到現在還沒用過甚麼叫PCI-E??

网友:
560搞過好幾張都是空焊不然就是掛晶片的

网友:
不只吃電供直接供電,
電供規格出線接頭也不一樣,
一片最新的顯卡,現在約2萬出頭,
所以我都花不下下,
只能先用內顯撐著,
電腦零件商建議電供至少要足瓦550W,
這片修好,裝到你之前修好的電腦,
又可撐好幾年......

网友B:
我好想撿啊~~~~~~
投資大瓦數電供測試好像不划算

网友:
目前已經出第十代了,1080/1070/1060。
5個次代的差距...
先去撿一顆500W以上的 PSU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想撿啊~~~~~~
投資大瓦數電供測試好像不划算

主機並連一個350W的電供,
專給這塊顯卡用,可以嗎???

350W電供到處有得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並連一個350W的電供,
專給這塊顯卡用,可以嗎???

不知道ㄝ~~~~

网友:
這張冬天當暖氣,夏天當烤爐n_15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並連一個350W的電供,
專給這塊顯卡用,可以嗎???

PCIE是75W
6PIN是75W
8PIN是150W
6PIN的電流75/12=6.25A
所以不建議用雙4PIN轉6PIN的
不過小莉莉應該沒問題的
看350W有沒有6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並連一個350W的電供,
專給這塊顯卡用,可以嗎???

可以,
若果電供是單一供電12V, 需要 20A 以上比較好.

网友:
應該是可以吧!!
但須轉6pin接頭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症狀是破圖  有高手可以幫忙修理嗎?
或是能告知哪裡可以修理(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