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延長RO膜壽命改裝增加過濾器

楼主(2016-07-23):
這台濾水器是1995年新居,妻舅送的.平均每日要用15公升水,真的很操。十年前曾因控制器.線路板進水燒毀。後用電線直接空架,
RO膜也換了三次,飲水機白色水垢很多。因道路拓寬常換第一道濾心,得知本區的自來水是地下井水。

上面加兩道全用並聯。下面第二道用樹酯過濾硬水,第三道用陶瓷過濾,上面加陶瓷與陶瓷,活性碳與活性碳各一並聯。

廢水回收洗菜.洗碗。牆外儲存管是用3英寸管接成,避免回流至電熱水器(水垢很重)

改裝後只定期洗2支陶瓷濾心,換第1.2道濾心,RO膜十年多沒換過,水還很大呢!

補充內容 (2016-7-24 10:25 AM):
更正:牆外儲存管用4英寸管,只拍到一半。還有一倍長度樹葉擋住。

免錢又年代久遠不知何品牌?

免錢又年代久遠不知何品牌?

本來是3+2道濾心,改成3+4道

本來是3+2道濾心,改成3+4道

較黃這支是加裝並聯陶瓷濾心

較黃這支是加裝並聯陶瓷濾心

白色管進水,藍色是廢水3通往左廢水回收,往又是自動豆芽機用水

白色管進水,藍色是廢水3通往左廢水回收,往又是自動豆芽機用水

廢水儲存管圖1

廢水儲存管圖1

廢水儲存管圖2

廢水儲存管圖2

网友A:
我家RO膜3年沒換,結果裡面發霉了 黑黑的一片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RO膜3年沒換,結果裡面發霉了 黑黑的一片一片...

先確定黑的是甚麼東西,應不是發霉(可能是汙泥或活性碳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RO膜3年沒換,結果裡面發霉了 黑黑的一片一片...

要用TDS水質檢測筆測試水質。

只要測出來沒問題,其他都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RO膜3年沒換,結果裡面發霉了 黑黑的一片一片...

應該不是發霉,可能是一些小的雜質,也就是前面三道無法過濾的雜質!
現在RO膜便宜了,若不放心,可更換一下以求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發霉,可能是一些小的雜質,也就是前面三道無法過濾的雜質!
現在RO膜便宜了,若不放心,可更換 ...

我覺得陶瓷濾心能過濾較細的雜質,缺點是水質差的話很容易阻塞,所以我加裝一支並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陶瓷濾心能過濾較細的雜質,缺點是水質差的話很容易阻塞,所以我加裝一支並聯。 ...

1. 陶瓷濾心效果沒RO濾心好,像是重金属方面
2. 陶瓷濾心可拆下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陶瓷濾心效果沒RO濾心好,像是重金属方面
2. 陶瓷濾心可拆下清洗

我的意思先用陶瓷濾心再經過RO。也就是主題內容:延長RO膜壽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先用陶瓷濾心再經過RO。也就是主題內容:延長RO膜壽命。

陶瓷濾心不便宜,有點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濾心不便宜,有點傷本!

買很久了(十年前)好像500還七700,剛再無屋頂查了一下,190-250間,很多人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