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IR-618無線寬頻分享器散熱加強版

楼主(2016-07-24):
這台是來自allen大這篇贈送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5#lastpost

allen大真是佛心來的,一次來個3台.
.

那就先搞這台不定時當機的DIR-618好了,一般來講大多是熱的問題比較大,

先拆開來看看再說

電容外觀看起來還好,示波器量起來漣波也沒啥問題

這隻螃蟹很奇怪,全身發熱也不會變紅

這無線模組工作久了,也是會發燒

天氣這麼熱,來個風扇吹吹涼!!

發騷的統統把你來個泰山壓頂

再來就來些bt,看你什麼時候會掛給我看!!

网友A:
D-LINK要注意他的變壓器, 因為電源掛點導致設備異常的例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INK要注意他的變壓器, 因為電源掛點導致設備異常的例子很多.

非常贊成,這台是寄來時上面標寫著不定時當機,我也曾懷疑是adapter的問題,可惜的是allen大沒附給我研究,我只好用我自已的,原DC 傑克電源座是細的,我把他換成較通用的3.5mm的,也用示波器看過電容上漣波了,就只好等看看會不會重現原故障狀況.

网友B:
用久了電容還是換掉吧,省得夜長夢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久了電容還是換掉吧,省得夜長夢多

P大所言甚是,只是想等確定不會當機再做思量!!

楼主:
目前使用狀況報告
DIR-618有線部份穩定,wifi部份常常斷線,後來將無線設定為
11b或者11n  only
頻道:11-->固定
WMM:不啟用
Short GI:取消

7/31至目前很穩定.

另2台用自己的adapter也很穩定連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狀況報告
DIR-618有線部份穩定,wifi部份常常斷線,後來將無線設定為
頻道:11-->固定

小弟想了解一下為何要取消 WMM 和 Short G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想了解一下為何要取消 WMM 和 Short GI ?

參考這篇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9a9718010121l3.html

不過最主要應該還是無線要設只在11b或者11n(上面少打到補上),無線自動切換的時候出問題

网友(2016-09-27):
原來不是我的才會當機啊,來看看如何對付我的DI-604熱當?
1.正面挖一個洞洞
2.黏上一個12V的系統風扇,電源接到DI-604入口5V的位置,速度較慢,有風就好。
3.風扇入口用濾網阻止灰塵進入,效果明顯。一年換一個起來加潤滑油,已經使用好幾年了。
一次改兩個,來看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