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溫度計維修

楼主(2016-07-24):
網友贈送的溫度計不會顯示,經過檢查部分 IC 沒有9V電壓,CD4013 則有9V 判斷可能在電源供應給IC的開關不良,按下 ON/OFF CD4013 的第一腳 一直維持在 HI 把這樣會讓 T3 無法動作,拆掉 100K的 供給 T3驅動電阻,CD4013 就正常可以 HI /LO ,使用開關取代 T3 就能正常,當初 使用 二極體檔量測 T3 很像是 PNP二極體,原先編號為 W2F 的SMD 零件,更換上 S8550 PNP 電晶體並沒有作用,.. 不知道替代電晶體為何?

网友A:
原零件可能是PMBT2907A
PMBT2907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零件可能是PMBT2907A
PMBT2907A

hibiki大:
   感恩!! 我拿2907A 顆粒裝來代用看看!!

楼主:
更換上 2907A 電晶體還是沒有作用,目前判斷可能 CD4013 驅動不良只是沒有這個IC可以驗證,只好裝上開關來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