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ACER機殼如何加裝3.5吋面板

楼主(2016-07-24):
我有一個ACER原廠機殼,外觀有2個5.25吋光碟機槽,但是主機板有內建19pin的USB 3.0,但是機殼只有2.0(如圖),剛好家裡有一個3.5吋USB 3.0擴充槽,如何將3.5吋面板於5.25機殼上??小弟曾拆下機殼面板觀察,但是機殼面板與光碟機面板是一體式,無法破壞拆卸!市面上有販賣5.25轉3.5吋轉接盒,雖可放置光碟機位置上,但是內縮後又有蓋板遮住,使用起來非常不便,如如改裝使用!請神人指點迷津!3Q

网友A:
3.5吋轉5.25吋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吋轉5.25吋框架

我有提過市面有販賣5.25轉3.5吋轉接盒,雖可放置光碟機位置上,但是內縮後又有蓋板遮住,使用起來非常不便,還要將光碟機蓋板掀開使用,(光碟機蓋板有彈簧,是專門對應光碟機的),不過還是謝謝你

网友B:
想辦法將光碟槽活動門片拆下就可以裝了,活動門片裝得上去就取得下來,多觀察一下卡榫結構吧。

至於光碟機位置內凹應該沒差吧?USB插座在中間應該不影響插拔,或是轉接座往外一點安裝,看機殼光碟機螺絲孔是否為長條狀或是有多預留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辦法將光碟槽活動門片拆下就可以裝了,活動門片裝得上去就取得下來,多觀察一下卡榫結構吧。

至於光碟機 ...

此機殼光碟機蓋板是無法拆卸為一體式。如圖有檔框(紅色圈圈),彈簧蓋板可拆卸只能內縮使用。不盡理想,無法與機殼平面成為一體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機殼光碟機蓋板是無法拆卸為一體式。如圖有檔框(紅色圈圈),彈簧蓋板可拆卸只能內縮使用。不盡理想,無 ...

若是要讓面板切齊...只能動手將光碟機面板切除「所要的面板面積」。
手動將USB3.0擴充槽往前挪動,再來就是如何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要讓面板切齊...只能動手將光碟機面板切除「所要的面板面積」。
手動將USB3.0擴充槽往前挪動,再來就 ...

剛才我有試著丈量看看將光碟機面板切除「所要的面板面積」,但是後方為5.25吋,正如你說的如何固定3.5吋是個難事。

网友D:
怎麼沒想到去動原廠前置USB的手腳呢?

PS. 回文請別用加粗字體,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沒想到去動原廠前置USB的手腳呢?

PS. 回文請別用加粗字體, 謝謝.

原廠前置USB是固定所在面板內,我有拆卸面板來看,沒有想像容易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前置USB是固定所在面板內,我有拆卸面板來看,沒有想像容易更換!!

挖洞加裝有難度?

网友E:
這個在舊有的面版上挖洞固定就好了~
只須拆下2顆螺絲~就可以卸下~
這種得用美工刀就很容易施工了~固定方式有很多方式阿
不想用膠水黏只需固定單邊就可以~只是這樣就無法置中

楼主:
的確有困難!!沒有想像中容易!板子後面是5.25吋光碟位置,USB3.0擴充槽是3.5吋,一來一往兩邊各差2公分,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在舊有的面版上挖洞固定就好了~
只須拆下2顆螺絲~就可以卸下~
這種得用美工刀就很容易施工了~固定方式 ...

在面板上挖個長方形很容易,但是固定單邊很容易走位(也不容易固定,不見得螺絲孔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我有試著丈量看看將光碟機面板切除「所要的面板面積」,但是後方為5.25吋,正如你說的如何固定3.5吋 ...

答案在2F,可用轉接的方式; 再來就是切齊面板,確認固定的孔在哪裡,用鑽頭鑽個洞(是鑽轉接座的部份)!
應該就能完工了,要有點想像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面板上挖個長方形很容易,但是固定單邊很容易走位(也不容易固定,不見得螺絲孔位一樣)!

一定要置中固定嗎???

靠單邊就能固定了吧,既然要挖洞了!!

网友:
框框內的彈簧拆掉,
旁邊凸住用一字起子稍微撬開一下,(你圈起來的地方)
應該就可以拆除了前面光碟版了
你試試~~
絕不是一體成型,
想想他原來要如何安裝,
就知道怎麼裝了.
再加裝2f說的
'3.5吋轉5.25吋框架'
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有困難!!沒有想像中容易!板子後面是5.25吋光碟位置,USB3.0擴充槽是3.5吋,一來一往兩邊各差2公分, ...

先把USB3.0與您原本的殼分離, 再看大小應該是可考慮的方向...
但還有一點, 您的USB3.0線似乎不大長, 裝機位置應該會有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面板上挖個長方形很容易,但是固定單邊很容易走位(也不容易固定,不見得螺絲孔位一樣)!

看你言詞, 好像是來自香港網友,
這篇每位會員回覆你的皆適用於你的機殼加裝,
就是看你採納哪一位的提議,
這是很基本的機殼加裝, 何必想太多去自尋煩惱.

网友:
換一個機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