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5LV5500 畫面顏色異常(開機畫面就顯示異常)

楼主(2016-07-24):
各位好:
我的LG 55LV5500 畫面顏色突然異常,開機畫面就顯示異常,如圖
目前大概排除是邏輯版的問題,會是主板有問題嗎??
開機畫面

LG1

LG1

LG2

LG2

選單畫面

影片畫面藍色的部分倒是蠻正常的.....

不知有沒有人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呢? Ths!

网友A:
看起來又覺得不像是油畫 排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又覺得不像是油畫 排線老化?

排線看了一下,好像沒有異常,有什麼方法可以測試排線是否老化呢?

主板

電源版

网友B:
主板to邏輯板to列驅動板排線pin腳清清看,邏輯板信號輸入排阻量一量,邏輯板上電壓量一量,無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to邏輯板to列驅動板排線pin腳清清看,邏輯板信號輸入排阻量一量,邏輯板上電壓量一量,無數據~ ...

有把排線拔起清潔過但還是狀況依舊.....,不過如果把主板上有紅色貼紙的排線拔掉畫面倒是不會出現類似油畫顏色,但全螢幕會有規律直條線佈滿全螢幕...

网友:
看看排線是不是斷了~如果斷了直接剪掉一小節~再套回去即可再用~!

网友:
八九不離十~問題指向主機板

网友:
BGA 壞 回焊看看吧

网友:
主板那棵大IC 烤一烤 烘一烘 可能會好喔..

网友:
主板的大芯片可能会很烫,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