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236HL LED不亮

楼主(2016-07-24):
大大你門好!!
Acer G236HL LED 型現在是藍燈,有畫面(強光照)但燈管不亮(程序有重新刷過),測下來發現EIP2589升壓IC第6腳位數值(5V)怪怪的,PDF上寫的是0.2~1.2調整亮度,請大大幫忙看看是否有看錯直接換升壓IC就可,還是有那些前端沒量到~謝謝!!
EIP2589 PDF : http://www.micro-bridge.com/data/Eutech/EUP2589.pdf

A 區 (EIP2589)
0V,19V,3.9V,0V,0V
5V,0V,0V,0V,0V
0.04V,0.04V,0.04V,0.04V,0.04V
0.04V,0.04V,0.04V,0.04V,0.04V
0.04V,0.04V,0.32V,0V,0V
0V,17.5V,0V

B 區 (BA5N10)

C 區 (2RD17-33)
3個腳位都是0V

D 區 (G1084)

E 區 (AX1007-18)

F 區 (???)
G 區 (???)

网友A:
EUP2589的第三腳VCC應該要有5V, 這是IC內LDO轉出的電壓, 大大只量到3.9V, IC壞的可能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UP2589的第三腳VCC應該要有5V, 這是IC內LDO轉出的電壓, 大大只量到3.9V, IC壞的可能性很高~ ...

5V Linear Regulator Output to power internal circuitry. Bypass VCC to GND
with a ceramic capacitor of 1µF or greater. If 4.5V<VIN < 5.5V, connect VCC
directly to supply voltage of VIN

GOOGLE
5V線性穩壓器輸出供電的內部電路。旁路VCC至GND
與1μF或更大的陶瓷電容。如果4.5V<VIN<5.5V,連接VCC
直接供應VIN電壓

第3腳位只有3.9不在4.5V<5.5V,照lazy104 大大給的意見先更換EUP2589 IC,
更換後在回報大大,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EUP2589的第三腳VCC應該要有5V, 這是IC內LDO轉出的電壓, 大大只量到3.9V, IC壞的可能性很高~ ...

大大你好!!
EUP2589 換過後狀況一樣,第3腳位也是3.9V.....

网友:
有先檢測~背光LED燈條是不是好的? 先測下背光是不是正常~也可以測試下輸出到燈條的電壓多少~這樣查比較快~有的LED背光都是接頭處NG~ 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有畫面~無背光要重刷程序?? 這很明顯不是恆流有問題就是LED燈條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