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7段顯示器互相循環 0-9

楼主(2016-07-24):
材料:
555*1
7447*2
7490*1
7476*1
7404*1
電晶體

就是當第一顆七段顯示0-9時,第二顆七段不亮,反之當第二顆七段顯示0-9時,第一顆七段不亮,
555 7447 7490 這三顆我知道怎麼接,就差在7476的JK和7404的NOT不知道怎麼接,
還有第二顆的七段要用電晶體當作開關所以7490只用了一顆,請各位大大多多幫忙,謝謝!

网友A:
7476的JK  接 Hi 當  D_FF用
7476的CK 接  7490的11   // 數到9 時   7490的11  給74761 CK 準備切換

7476的Q/-Q  各接電晶體當作開關  各自七段顯示

网友B:
大大您怎麼接線的也不秀出來, 貼了兩張ic腳位圖然後要大家擲茭猜猜看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476的JK  接 Hi 當  D_FF用
7476的CK 接  7490的11   // 數到9 時   7490的11  給74761 CK 準備切換

會用TTL的可能是學校的功課,哈哈,你幫了大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76的JK  接 Hi 當  D_FF用
7476的CK 接  7490的11   // 數到9 時   7490的11  給74761 CK 準備切換

7476的JK  接 Hi 當  D_FF用
意思是7476的1J 1K都接Hi? 所以只會用到一顆JK?

7476的CK 接  7490的11   // 數到9 時   7490的11  給74761 CK 準備切換
7476的Q/-Q  各接電晶體當作開關  各自七段顯示
什麼意思不太懂,可以麻煩說清楚一點嗎?謝謝你
7404是不是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怎麼接線的也不秀出來, 貼了兩張ic腳位圖然後要大家擲茭猜猜看嗎?

東西在學校所以沒接線圖,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用TTL的可能是學校的功課,哈哈,你幫了大忙 ...

是功課沒錯,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會用TTL的可能是學校的功課,哈哈,你幫了大忙 ...

有人在懸崖邊  SIMON哥是不介意  伸手推一把

我還少說了  7404 的目的 : 我猜是 調整  7474  CK腳  相位極性

電路示意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476的JK  接 Hi 當  D_FF用
意思是7476的1J 1K都接Hi? 所以只會用到一顆JK?

痞酷的會員 比較 大人嚴肅些  所以 幫學生解題  視為罪惡

請參考8樓 示意圖
JK 做成  [除2電路]   數到9 時   需要一信號  作成CK使[除2電路] Q/-Q  會轉態
你需要研究 7474 JK 的CK 波形時序圖  與  7490 DCBA 在輸出'9' 時 波形時序圖
決定要不要 7404  做 相位極性 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痞酷的會員 比較 大人嚴肅些  所以 幫學生解題  視為罪惡

請參考8樓 示意圖

同意 SIMON大的看法,學生的作業點到為止,以避免使他們怠惰,有壓力才會有進步,東西放在學校,這有點奇怪,問問題不是要隨時備戰嗎?

网友:
通知他老師來註冊會員n_044|

楼主:
好的,謝謝你們的幫忙,我自己會好好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在懸崖邊  SIMON哥是不介意  伸手推一把

我還少說了  7404 的目的 : 我猜是 調整  7474  CK腳  相位 ...

學校的功課,不是不能幫忙,而是你要當指揮家,以引導代替直接給答案 ...
你啊一定天氣太熱了,沒去找泰妹喝茶聊天,哈拉哈拉,才有時間蹲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