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Viewsonic VX2235WM-4 加裝DVI輸入功能

楼主(2016-07-25):
這台螢幕是朋友拿來的,原本的問題是亮一秒即滅掉,看到這個狀況大家應該都是什麼問題了。
但急著修好背光問題過程就忘了拍照,還請各位見諒。

回歸主題
這系列的螢幕是有支援DVI訊號輸入,而這個型號是拿掉這個功能,所以就在想是否能把DVI的功能改回來。

改裝型號:VX2235WM-4

改裝功能:加入DVI訊號輸入

所需材料:0603或1608貼片式電阻(2.2KΩ*2、1KΩ*1、100Ω*3、22Ω*4、0Ω*1)
     0603或1608貼片式電容乙個,耐壓5V以上(容質大小無法得知,所以找大小相同來替代)
     3904_NPN型貼片式電晶體乙個,SOT-23封裝
     1N4148貼片型二極體乙個
     DVI接頭乙個

以上的材料都準備好了嗎?

還沒好嗎?再找一下吧!

都好了嗎?那就開始吧!

改裝過程:
這3個地方需要補上電阻
1.  R155、R156補上2.2KΩ,R160、R161補上22Ω

2. R140、R142補上22Ω

3. 黃色區域:R128補上0Ω,R129補上1KΩ,R131、R132、R188補上100Ω
 橙色區域:補上1N4148貼片式二極體
 藍色區域:補上3904_NPN型貼片式電晶體
 深紅區域:僅知道耐壓5V以上,但容質大小無法得知,所以找大於5V且大小相同來替代

4. 最後補上DVI接頭

做到這邊了,也順便把A/D版的電容都換一換吧!

接下來可以裝回去了並準備上機。

此時先別急著接上DVI訊號線,因為插上去也只有VGA訊號有反應。

再來這幾個步驟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因為是關鍵,所以要說三次!)

就是進入工程模式(工廠模式)來設定。接下來就會問該怎麼進入?

看到這、做到這,眼睛酸了!手也累了!

讓我們先中場休息幾分鐘,喝杯水、身體動一動!

休息夠了嗎?那就繼續吧!

進入方式:
"先關閉螢幕,壓住2並按下電源鍵,螢幕亮起後就可以放開了,再按1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

成功進入的話,會看以下的畫面,與正常的選單不一樣。

再來用︿或﹀鍵,把光條移動至Model

按下2,此時光條會跳至右邊的型號。
用︿或﹀鍵就可以選擇以下不同的型號:
WX2245WM、WX2235WM4、VG2030WM、VG2021WM、VX2035WM、VX2045WM、VX2235WM3
因為是22吋,所以就選擇VX22開頭的型號,經過測試WX2245WM與VX2235WM3兩個都有支援DVI輸入。
選好後,就可以退出選單並關閉螢幕。

最後就可以接上DVI訊號,測試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顯示了!恭喜你!多一台可用DVI螢幕。

⊙.如果無法顯示,檢查所有的步驟,看哪裡是否遺漏到。

以上是本次改裝實例,感謝大家的閱讀!
若有這型號改裝上的問題,歡迎各位提問!

网友A:
謝謝分享,原來可以這樣玩的.

网友B:
大大  不打算自己開業 個人工作室接維修案嗎?

网友C:
是因為AD板線路完全一樣只是沒上DVI介面的相關料件?
連韌體都一體適用

网友:
能知道工廠模式且補上相對應的零件,看來手邊的資料豐富,並且有對照版本的電路板(或是曾經處理過差不多機型的)才能辦到~~~真是高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原來可以這樣玩的.

這是意外中所發現到,至於是怎麼發現?
會再公布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不打算自己開業 個人工作室接維修案嗎?

我想趁現在年輕之時,多到外闖一闖。
或許有不同的經歷與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為AD板線路完全一樣只是沒上DVI介面的相關料件?
連韌體都一體適用

其實會這樣子的改裝,是偶然的意外發現!
至於怎麼發現,會再公布答案!

网友D:
LCD顯示器控制晶片   製造商     如 GENESIS / M-STAR   / REALTEK
會在同系列  刻意使用相同腳位 分出全功能(DVI+VGA)/ 半功能(VGA)
給出差價   供顯示器製造商  選擇
因相同腳位 單一PCB 節省設計時間  所以韌體是相同的

這台情況有時是因為  半功能(VGA)IC  缺料    或全功能IC 過剩呆料
例如 停產機種  保固期間 有RMA 客服 需要PCB ASSY 是半功能的
有時因備品耗盡  原廠補做PCB ASSY  直接以全功能IC  代用 補做PCB ASSY

控制晶片   製造商
Genesis  內建 cpu core
這片是 CPU 外建  ,   可能是 M-STAR/ REALTE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趁現在年輕之時,多到外闖一闖。
或許有不同的經歷與想法!

嗯!!~  沒錯  年輕就是本錢~~ 衝啊n_0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顯示器控制晶片   製造商     如 GENESIS / M-STAR   / REALTEK
會在同系列  刻意使用相同腳位 分出全 ...

原來如此!
所以可以推斷,可能是這批剩料太多,才拿掉DVI換個型號拿出來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