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4630G 無反應之維修過程

楼主(2016-07-25):
筆電型號:4630G

故障狀況:無反應

故障分析:找待機

處理過程:這是tonyufo大-寄下來的.抽空發個維修文吧.開箱我就跳過了

主角:

完全無反應

將主機板拆出來

之前有被維修過

待機5v ---沒有

待機3v---也沒有

5VSB  3VSB的後級沒有短路.所以------換

仔細對好.準備下沉

焊接完畢

5VSB 出現

3VSB 出現

初步裸測.....亮機

裝機再測.....完修

再來....再來就沒有了...很簡單的維修...主要是滿足各位看倌的好奇心.對了.記得"養"寵物喔...哈哈

网友A:
請教一下,文中的"下沈"是什麼意思,我真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文中的"下沈"是什麼意思,我真的不懂!

回強哥.在焊接過程.有一個我覺得有趣的現象.就是溶錫時.chip會"下沉"接著就看到一個腳一個腳焊上去.有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強哥.在焊接過程.有一個我覺得有趣的現象.就是溶錫時.chip會"下沉"接著就看到一個腳一個腳焊上去.有趣 ...

了解和我想像的差不多,謝謝!

网友B:
銲的漂亮,
最近修華碩和sony的機器都被qfn搞到,
銲點layout的太剛好很難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和我想像的差不多,謝謝!

有時候我的形容可能過於"活潑" 要見諒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銲的漂亮,
最近修華碩和sony的機器都被qfn搞到,
銲點layout的太剛好很難銲

謝謝你.我真的有同感.那些點只突出一點點

网友C:
班長 又賺到了~~
很精采~焊功好~
這麼晚了還在修理電腦,沒修好睡不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班長 又賺到了~~
很精采~焊功好~
這麼晚了還在修理電腦,沒修好睡不著~~

哈哈哈.沒修好還真是不好睡.被你說中了

网友D:
恭喜完修,看到大大的維修文,越簡單的東西愈是要練習才能駕輕就熟ㄚ,不囉嗦,養狗去!

网友E:
哇塞,又修好了,超強der

嘿嘿,你要成為我的固定維修商了

网友F:
chiyimonitor 功力出神入化 我總是有一種又看了部好劇意猶未盡的感覺 一直期待有著新的維修分享文

C大就是一個厲害的武俠 面對各路來的大怪小怪 都能一一出招將其訓服

网友G:
恭喜完修~~果然是高手n_116|

好文^^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看到大大的維修文,越簡單的東西愈是要練習才能駕輕就熟ㄚ,不囉嗦,養狗去! ...

哈哈.好好把寵物養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塞,又修好了,超強der

嘿嘿,你要成為我的固定維修商了

哈哈哈.如座針氈.如履薄冰啊....亞力山大啊.不過還是很高興有幫你修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塞,又修好了,超強der

嘿嘿,你要成為我的固定維修商了

這就是PIGOO存在的[最高層意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iyimonitor 功力出神入化 我總是有一種又看了部好劇意猶未盡的感覺 一直期待有著新的維修分享文

C大就是 ...

謝謝你的讚美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果然是高手

好文^^

謝謝你.也是常常被"修理"啦

网友:
好功夫 !!!!!!!!!!!!!!:  victory:

网友H:
恭喜完修
想請教chiyimonitor大,您在處理QFN封裝的銲接
是先將焊點上錫之後,IC對準
之後用類似BGA的方式加熱嗎?
確實華碩的板子QFN焊點有夠小
用尖頭烙鐵頭也不怎麼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
想請教chiyimonitor大,您在處理QFN封裝的銲接
是先將焊點上錫之後,IC對準

是的.就如你所說的喔.要先點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