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電腦的問題??

楼主(2016-07-26):
為了測試那兩塊顯示卡,
從老爸床底下挖出來的老電腦,
原來都是正常的,在床下放了好久,
接上電源卻不能開機了!!
開機響一長聲和九短聲!!
開機鍵盤也不能抓到
開機鍵盤閃一下,就不會亮了

老電腦

老電腦

老電腦

老電腦

网友A:
顯示卡拔下來重插看看

网友B:
一長聲和九短聲可能是 ROM 有問題,檢查一下 BIOS 設定,電腦放久了,或許是CMOS 沒電日期不對了,重新設定一下囉!

网友:
網路上都有對照表喔!

AWARD BIOS
1.一短聲:正常開機
2.二短聲:CMOS設定錯誤。
3.一長一短:記憶體錯誤。
4.一長二短:顯示卡或顯示器連接錯誤。
5.一長三短:鍵盤錯誤。
6.一長九短:ROM 錯誤。
7.不斷長響:記憶體未插好。
8.不斷急響:電源有問題。

AMI BIOS
1.一短聲:記憶體Refresh錯誤。
2.二短聲:記憶體ECC檢查錯誤。
3.三短聲:記憶體檢查失敗。
4.四短聲:中央處理器錯誤。
5.六短聲:鍵盤錯誤。
6.八短聲:顯示卡記憶體錯誤。
7.九短聲:ROM 錯誤。
8.一長三短:記憶體損壞。
9.一長八短:顯示卡或螢幕連接錯誤。

我的話會先換完那顆CR2032再試試

网友:
G31原來算老電腦,還塞在床下沒用???

我的主力也差不多就775的 31 35 41 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拔下來重插看看

沒有顯示卡,用主機板內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長聲和九短聲可能是 ROM 有問題,檢查一下 BIOS 設定,電腦放久了,或許是CMOS 沒電日期不對了,重新設定 ...

記憶電池只有2.5V,換過新的!!

网友C:
原來我用的是人家放在床底下養蟑螂的等級.....
記憶體、介面卡重新插拔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我用的是人家放在床底下養蟑螂的等級.....
記憶體、介面卡重新插拔一次看看 ...

記憶體試過了,沒有其他的介面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記憶體試過了,沒有其他的介面卡!

那就上除錯卡~~~看停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我用的是人家放在床底下養蟑螂的等級.....
記憶體、介面卡重新插拔一次看看 ...

我更落後~~~
還無法養蟑螂,
只能丟回收,鍊黃金........

插拔沒用,金手指擦一擦。。
所有接頭插拔一次,
有可能接觸不良。

楼主:
為了那兩塊顯卡,
先找四片鍵盤,只修好一片,
找了四個螢幕,也只修好一個螢幕,
這個主機可能不好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上除錯卡~~~看停在哪

沒有除錯卡啊!
除錯卡也不會用?

記憶體金手指很漂亮,
有換插過,
應該沒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除錯卡啊!
除錯卡也不會用?

先把記憶體拔掉, 看看叫聲是不是不同..
再上一支記憶體, 看看叫聲是不是不同..
再交叉上記憶體, 看看叫聲是不是不同..
一步一步排除問題..

楼主:
我看要先整個拆掉,
就主機板電源螢幕鍵盤滑鼠開使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記憶體拔掉, 看看叫聲是不是不同..
一步一步排除問題..

+1..

看POST過程會不會有變~~~變成嘟~~~~~~嘟~~~~~~~嘟(記憶體抓不到)

网友E:
P31是老電腦嗎,小弟還在用P4 2.4G 865的板子,小弟大概用到化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要先整個拆掉,
就主機板電源螢幕鍵盤滑鼠堪使檢察了

這兩天如果往你那附近經過.順路去幫你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P31是老電腦嗎,小弟還在用P4 2.4G 865的板子,小弟大概用到化石了

我的BT下載電腦更猛 PIII-1G  (裝WinXP , RAM: 512MB)

另外LZ "除錯卡"不會用?

這是維修電腦的基本Tools,也就一片 PCI or PCI+PCIe mini 卡片
插到電腦的 PCI slot上,然後看卡上面跑的數字是多少?  or 不跑碼

依據這個數字碼,對照手冊就能知道問題在哪邊了

基本上你開機還會有1長9短,估計不是甚麼大問題

网友:
要不然就是一步步來搞,先把主機板整個拆起來,單獨接喇叭(插主機板上那種)、電源
然後開機聽看看聲音有沒有變,基本上就算是電池沒電,但是有插螢幕的話還是會成功
開機,再來看看是哪邊有問題。

如果連進都沒辦法進的話那可能主機板就有問題了。
記住:要插顯卡、CPU、RAM、SPEAK和POWER,這樣就可以基本檢查是那個東西有問題了

网友:
記憶體拿下用松香水清絜一下如何  >>>>>>>>>>

网友:
  長期閒置,有灰塵或氧化以致接觸不良的可能性.

  有插在主機板上的接頭、組件全都拔起來, 主機板插槽全清理過, 組件的接點也全清理過 (若有餘力連CPU散熱也保養一下). 再全插回試試吧!

网友C:
放一包乖乖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一包乖乖怎樣?!

乖乖吃完了,

還是沒好啊!!

网友:
切..電腦地上平放用腳踢一踢電源供應器(別太暴力)或許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那兩塊顯卡,
先找四片鍵盤,只修好一片,
找了四個螢幕,也只修好一個螢幕,

全部拆出來拿出機殼外祼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拔下來重插看看

這台沒裝外顯???

看一下照片吧!!

网友:
清潔.
將主板取下
用風槍清一清(注意風力)(或買罐裝吹塵氣)
針對記憶體插槽,記憶體PIN用橡皮擦記得屑屑清幹淨在置入
先只插一支RAM後續
拿一顆良品電原供硬器置入機殼前先裸試開機
對了CR2032 不是3V嗎?

网友:
嗯~~~要拆機裸測了

网友:
雖是雙 bios 但不代表bios 就不會有問題~~
bios  1 8 腳短接再放開試試看~~

网友F:
告訴你一個正確觀念,會嗶嗶叫的電腦,隨便修一修就搞定了...
只要把電腦內的所有內傷,暗傷搞定即可...
結論:這台電腦 一定能修好,非常非常非常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訴你一個正確觀念,會嗶嗶叫的電腦,隨便修一修就搞定了...
只要把電腦內的所有內傷,暗傷搞定即可...
結論: ...

高醫的醫生也說:只要還會叫,就死不了!!!

网友F: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內傷指的是零件因為氧化造成接觸不良,導致電腦無法開機,因為零件本身都有過電,外表看不出來到底是不是故障..
依你所敘述,會嗶的話,應該都是能修理的電腦,而且很簡單就能修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內傷指的是零件因為氧化造成接觸不良,導致電腦無法開機,因為零件本身都有過電,外表看不出 ...

這不是開玩笑!!

高醫的醫生也說:只要還會叫,就死不了!!!

這個用在電腦主機板一樣適用!!!

网友:
高醫很多都是大病醫不好,小病醫不死人..
不要去高醫了,改去長庚!!!!

网友:
全拆了!洗個三温暖吧

网友:
小弟覺得
比較傾向記憶體接觸不良
鍵盤燈閃一下就滅
就表示主機板有正常動作(檢測外部設備所以才會閃一下)(但不代表一定是好的)
建議把主機板拆出來裸測~會比較好抓問題

网友:
LKK的我今天才入論壇,也因為閒閒在家幫朋友修過電腦。
閒置多時的電腦會因積塵導致接觸不良,記憶體大家都是擦擦金手指,但是忽略了插槽,如果有WD40可以噴些在插槽上,過會在用AIR噴槍將剩餘的清掉,要暴力些的就是用800番的沙紙下去摩擦幾下,如果是記憶體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以上是我的經驗。

网友:
1.電子元件物品...不建議用油漬品當作清潔用品...為了安全起見...當電腦故障有時瞬間短路產生火化加上助燃物會發生火警的...不可不慎重
2.有嗶嗶聲叫的電腦大部分確實可以修好....但不是100%...若做過大家所提建議...那就把cpu拆下清潔接點...重新裝回再測試...或者用別顆cpu測試一下...如此是考慮物品許久沒用產生的靜電..震盪頻率鈍化..零件好壞做判斷處理

网友:
還有,記憶體接觸不良,不見得是記憶體的金手指,而主機板上的記憶體插槽也會接觸不良
試著清潔一下?

网友:
小弟建議全拆,如果灰塵很重就清一清
不插CPU/記憶體,開機測試看看
bios復歸原廠設定
試看看

网友:
插槽接點清乾淨,再噴電子接點清潔劑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