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淡水收到的LED10W 燈泡

楼主(2016-07-26):
淡水收到的LED10W燈泡
會亮,但是很快散熱外殼就達到約50度
外殼沒有通氣孔,散熱不良,
基板壽命可能不長!

LED燈泡1

LED燈泡1

LED燈泡2

LED燈泡2

LED燈泡3

LED燈泡3

LED燈泡4

LED燈泡4

補充內容 (2016-7-27 01:41 AM):
白色外殼不到兩分鐘,
溫度高到手摸不住,
至少有50度吧!!

网友A:
小莉莉越來越厲害了.....

是在掙奶粉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莉莉越來越厲害了.....

是在掙奶粉錢嗎????

淡水這個社區每到寒暑假,
就有很多學生搬進搬出,
學生要走了,不管好壞都丟出來,
很多東西回收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淡水這個社區每到寒暑假,
就有很多學生搬進搬出,
學生要走了,不管好壞都丟出來,

我一直在想,景氣好像沒有那麼不好。。。。。

要是景氣有那麼不好,手機'電腦'LCD'筆電怎麼會丟成哪樣。。。。
景氣不好不是要省著用嗎???

网友B:
為地球做環保,好感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地球做環保,好感恩 !!!!!!!!!!!!!!!

沒那麼偉大啦!!

為奶粉做環保啦!!

网友:
我在社區資源回收區,回收各式各樣可用的電器 --- 風扇無數(包含全新的!),LED燈泡,床頭音響組,國際牌開關/插座.....
若是故障的,就拆可用零件、電源線。
我也在淡水念過書,暑假一到,宿舍門口回收品堆得跟山一樣。

网友:
我有一顆
用了 1年多後  點久熱了會閃
一開始也以為散熱問題
挖了幾個洞  撐的時間長些 還是閃
最後仔細檢查 才發現電容暴了(不明顯)
換好 用到現都沒問題(溫度一樣還是高)
電容沒放原來電路板上 加線延伸至靠近帽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