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遊樂器材液晶顯示器 偏光膜壞了想要自己更換

楼主(2016-07-26):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偏光膜(台南) 內膜135度 外膜45度

网友A:
請問是哪種遊樂器材,您的相片不像是一般手持掌上型機種,尺寸像是20吋以上的營業機

如果不是很大台的,可以買大張的來裁,就不用煩惱角度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哪種遊樂器材,您的相片不像是一般手持掌上型機種,尺寸像是20吋以上的營業機

如果不是很大台的,可 ...

是遊樂場SLOT的液晶 大約14吋 外模是45度 內膜是135度  請問哪裡買的到 自己裁切也可以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遊樂場SLOT的液晶 大約14吋 外模是45度 內膜是135度  請問哪裡買的到 自己裁切也可以 謝謝

小弟自己沒買過,都是業主自備料件

版上不少前輩自己開工作室,應該也有兼賣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