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安冷氣TP141怎麼換公版

楼主(2016-07-26):
匯安冷氣TP141怎麼換公版
原本主板上有一OVER LOAD 要怎麼接
接好後~
壓縮機可以動
擺業可以動
但是沒有再送風
公版是吉利18度C-30A

原本電路

原本電路

機身電路圖

原本基板

原本基板

機身原本基板

改機機板

改機機板

改裝基板

楼主:
不好意思~~發錯板塊

网友A:
你的應該是 分離式室內機改版
1. 襬葉會動  看起來好樣怪怪 前方上下擺葉 應該是用步進馬達 5條線的
    怎 第2圖的 A 會是擺葉線 ?
2. 既然壓縮機會動 代表你主電源線 跟壓縮機線 都接對
3. 風扇不轉  風扇馬達應該有5條線
    你查馬達與舊機板連接那5條線路  應該有一條單獨接到運轉電容 另一條連接電源線的一腳及電容的
    你第2圖的 A 字  左邊那顆好像是風扇運轉電容
4. 將有一主電源跟電容一起的 那條線  跟電容接好後  插到 第3圖的電源共腳觸 單獨接電容的也接好

那 強 中 弱 的線 接好  在開機 試試看

用改公版的 就不要管 前方的擺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應該是 分離式室內機改版
1. 襬葉會動  看起來好樣怪怪 前方上下擺葉 應該是用步進馬達 5條線的
    怎 ...

謝謝~那我標錯了
把步進馬達的五條線拔掉前面擺夜是不會動了
剛看瞭一下機板~A處紅線是跳線到電容那邊了
那請問我現在要怎麼接

還有哪兩條OVER LOAD要連接到哪邊

楼主:
你的意思是~A處紅線連接一個啟動電容後另一隻腳連接到電源共線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A處紅線連接一個啟動電容後另一隻腳連接到電源共線這樣嗎

要你先對 風扇馬達與舊機板的接線法 確認後 在接

那2條線 應該都接到電容的2端  但有一邊是有接到主電源線的

還有哪兩條OVER LOAD要連接到哪邊  不接 不管它

网友:
馬達線接法
共5條線
1. 接主電源一線跟電容器的一腳  (接到電源共腳處)
2. 單接電容器一腳
3  強
4. 中
5. 弱

楼主:
意思是~
紅線接到共線
黑色接到風向
間跨接一個啟動電容
類是這樣

网友B:
您那個圖上標的擺葉的紅,黑二線~
是風扇馬達的~
要接到啟動電容上~
您原本的機板(圖二)原本紅黑二條的上方
有一個黑色方形~應該就是啟動電容~
您要看一下電容標示的容值是多大~uf~

再去電子材料行買一下~

紅,黑線接到電容上~
然後您要看一下原本的機板上的電路
看那一條線是接電容而己~
那一條線是除了接電容~還有再連接共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個圖上標的擺葉的紅,黑二線~
是風扇馬達的~
要接到啟動電容上~

接成類是這樣嗎

网友:
溫度探頭

楼主:
紅線接到這個電容上,我再去買個1uF450V的電容接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