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利浦電磁爐HD4921 過電自檢無B聲

楼主(2016-07-26):
今天家裡電磁爐突然就給他掛點
一開始會顯示閃了下就不見了
被我拆開後5V量到1.6V
我就排線全部拆起來,量到18V是19V  5V是4.98V
就把它裝回去,結果變成全部都沒反應,但是18V和5V是正常

是CHK S009 方案

補充內容 (2016-9-14 05:58 PM):
今日要把另外一台一樣的機型拿出來用,這台又發生一樣的症狀....
只能說設計師太厲害,難怪有辦法當刮鬍刀的贈品

補充內容 (2019-9-5 10:19 PM):
今天把機器裝回去,現在又能動了,完全都沒有用到烙鐵

网友A:
請問有先去看看前輩的維修文嗎? 這習慣在痞酷是一定要的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先去看看前輩的維修文嗎? 這習慣在痞酷是一定要的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 ...

有的,但是壞掉情況不同
目前是懷疑MCU壞掉,因為MCU工作電壓是正常得5V
可是,原本有的自檢聲音一直都沒有

网友:
若真的是MCU壞掉, 那就累了,只能找原廠了!除非你有MCU 而且要有程式可燒錄!

网友B:
請問18V正常,風扇有轉嗎?

网友C:
請您找找MCU旁的穩壓電容跟震盪晶體,缺儀器測就盲目換

网友:
這片很精簡,我有修過壞風扇的,如果我來修也會怕是mcu故障

网友D:
Mcu應該沒這麼容易掛,除非有外部大電壓或電流灌入! 是否是接觸不好? 看晶振有沒有!

网友:
我只是來學習看看

网友:
給你張圖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18V正常,風扇有轉嗎?

你好  完全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找找MCU旁的穩壓電容跟震盪晶體,缺儀器測就盲目換

好的 我試試看,這顆應該是內建震盪器,最多是一顆電阻控制頻率,不過上面電阻沒有標Rosc,得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應該沒這麼容易掛,除非有外部大電壓或電流灌入! 是否是接觸不好? 看晶振有沒有! ...

沒有晶振,剛開始是會有全顯一閃就消失了,現在是完全沒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晶振,剛開始是會有全顯一閃就消失了,現在是完全沒有。

之前幫過一個痞友看電磁爐~

本來可能只是某個晶體壞掉(原PO文)!

但是不知道對方怎麼查修的,到我手上時機板變成明顯燒毀痕跡而且把MCU給燒了.......

所以~
希望你不是遇到ˊ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幫過一個痞友看電磁爐~

本來可能只是某個晶體壞掉(原PO文)!

原本也是想說7805掛掉,結果螺絲鬆完,就變這樣了,烙鐵都還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