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代用品

楼主(2016-07-27):
請問 2SK2045 這顆晶體 用於LDC30F-1 power supply , 市面上有比較容易買到的代用品用嗎?

网友A:
請教 是否 查過  2SK2045 這顆晶體 規格 ?

   2SK2045 :  MOSFET  N-CH 耐壓600V  電流 5.5A

我會 用關鍵字 n-channel mosfet 600v
再加上電流 5.5A / 6A / 7A  遞增去搜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 是否 查過  2SK2045 這顆晶體 規格 ?

   2SK2045 :  MOSFET  N-CH 耐壓600V  電流 5.5A

又學到一招,以前沒想到可以用這個方式尋找替代品,感謝S大分享經驗。

楼主:
謝謝大大的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是否 查過  2SK2045 這顆晶體 規格 ?

   2SK2045 :  MOSFET  N-CH 耐壓600V  電流 5.5A

其實我不是很懂,不過試試

网友:
2SK1118,2SK1404,2SK2101,2SK2141 可以代用,
耐壓及耐電流及極性請自行再查詢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