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ACER M1935 - BIOS

楼主(2016-07-27):
M1935

M1935

徵求  :

ACER  M1935 - BIOS

官網的用燒錄的無法開機

大大有備份的請幫幫忙

補充內容 (2016-7-28 01:33 PM):
找到了-- BIOS

网友A:
等我下班回去看看,能不能直接在bios setup裡面backup data!!
或是用bios_backup_tookit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我下班回去看看,能不能直接在bios setup裡面backup data!!
或是用bios_backup_tookit試試!! ...

Flash Programming Tool.rar (799.44 KB, 下載次數: 222)
你可以試試看用裡面的程式備份看看
或DOS下這個指令看看
fpt -d M1935P11.bin

网友:
來啦,試用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試看用裡面的程式備份看看
或DOS下這個指令看看
fpt -d M1935P11.bin ...

獅大,
我用bios_backup_tookit讀出來了,
你這個我順便收下,以後備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獅大,
我用bios_backup_tookit讀出來了,
你這個我順便收下,以後備用.

容量不對應該是4MB或8M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對應該是4MB或8MB

獅大,
ACER官網上發佈的也是3M多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獅大,
ACER官網上發佈的也是3M多嘞

那是更新檔不是完整檔需要先分離再將拆下來的BIOS讀出來在合併
那套bios_backup_tookit已經不能用在HM55以後的晶片了
所以才要用到這套FPT
如果真的讀不出來只能將原始的備份傳上來修改看能不能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試看用裡面的程式備份看看
或DOS下這個指令看看
fpt -d M1935P11.bin ...

已經洗掉了--沒備份

楼主:
感謝 -- 試試看吧 !

BIOS - Winbond 25Q64FV

這 BIOS 是板上的嗎 ? 還是官網 3 M 多

還是不行

原本不插 RAM 還會出聲現在變一轉一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更新檔不是完整檔需要先分離再將拆下來的BIOS讀出來在合併
那套bios_backup_tookit已經不能用在HM55 ...

用FPT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Error 26: The host CPU does not have read access to the target flash area. To enable read access for this operation you must modify the descriptor settings to give host access to this reg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FPT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Error 26: The host CPU does not have read access to the target flash area. T ...

文件解壓後DOS裡的兩個文件都要拷貝進去
先執行下面這行指令看晶片是不是正確
fpt -i
如不正確下面是例子加入正確型號
fparts.txt用筆記本開啟加入這一行
W25Q64FV,    0xEF4017, 0x4000000,  0x1000, 0x20, 64, 0, 0xc7, 80000

fpt -d backup.bin -bios

這幾個指令試試看

樓上文件解壓後再以管理員身份運行,備份出來的bios在C盤/_BACK 裡頭,AMD板子無法用這工具

備份參數  -d
刷機參數  -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件解壓後DOS裡的兩個文件都要拷貝進去
先執行下面這行指令看晶片是不是正確
fpt -i

fparts.txt用筆記本開啟加入這一行
W25Q64FV,    0xEF4017, 0x4000000,  0x1000, 0x20, 64, 0, 0xc7, 80000
這樣有讀出來了,可是一樣是3M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 試試看吧 !

BIOS - Winbond 25Q64FV

這是板子上讀出來的
你的應該是Intel B75 Express(IPIMB-AR)系列沒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arts.txt用筆記本開啟加入這一行
W25Q64FV,    0xEF4017, 0x4000000,  0x1000, 0x20, 64, 0, 0xc7, 8000 ...

在試試 -- 感謝萬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試試 -- 感謝萬分

這fpt指令參數我需要研究一下,目前讀出來3M多的這個,照獅大說法應該也不是完整的,等今天下班回去再搞看看.
樓主這主機板照片是原物沒錯吧?(上面標示IPIM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fpt指令參數我需要研究一下,目前讀出來3M多的這個,照獅大說法應該也不是完整的,等今天下班回去再搞看看 ...

---甘溫--- 找到 BIOS 了 8M 的 可開機

機型 : Aspire  M1935

機板 : IPIMB-AR  REV : 1.02A

版本 : P11-A2

P11-A2

P11-A2

IPImb-ar 1.02 .part1.rar

2.86 MB, 下載次數: 266

IPImb-ar 1.02 .part2.rar

1.56 MB, 下載次數: 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fpt指令參數我需要研究一下,目前讀出來3M多的這個,照獅大說法應該也不是完整的,等今天下班回去再搞看看 ...

fpt -d SPI.bin 這個指令是全部讀出

fpt -d me.bin -Me 這個是ME模組

fpt -d backup.bin -bios 這個是BIOS

fpt -d gbe.bin -gbe 這個是GBE

fpt -d desc.bin -desc

應該是四個指令組合成一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