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線人體感應LED投射燈驅動電源燒毀求解?

楼主(2016-07-27):
白牌投射燈,原裝設車庫前,故障不亮,拆開發現
1.人體紅外線感應器保險絲燒毀(感應器保險絲經更換後即正常作動)
2.LED驅動,目視保險絲燒毀,用電線直接接上後給電110V,輸出端沒反應
想請問有前輩知道這驅動燒了甚麼原件嗎?
又或者如果我買ˊ600ma,24V左右的驅動接上可以適用嗎?
(LED直接接電源供應器24V,600ma會亮)
(LED應該是8串5並)
謝謝大家
LED投射燈內部
LED投射燈驅動(正面)
LED投射燈驅動(背面)

网友:
其實你這上面就這幾個零件,每個都測一下,問題不難找的!
電容上的工作電壓最重要,一定要量,看看多少再 PO 上來!
另外紅外線感應器有無編號,網路找一下看看有無類似商品可換!

网友:
板子清洗後依照強大建議零件,每個都測一下,
線路也許短路

网友:
喔!第三張照片電路板怎麼黑成這樣?是燒黑的嗎?

网友A:
led 驅動電路板換掉吧
感覺沒有定電流

楼主:
強大您好
我供電測了一下
在R1,R2之後就斷路了,紅圈處是最後測得AC電壓的地方
R1,R2我猜是不是炸飛了,可是我也沒看見屍體
R1,R2值要怎麼推,可以給個方向嗎?
(感應器換保險絲之後就好了)

el36大您好
我手邊沒有去漬油所以還沒洗,抱歉傷眼了

wish大您好
應該是燒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驅動電路板換掉吧
感覺沒有定電流

win大您好
我用電源供應器直接接LED,電壓調24V,電流測得約600ma,LED可點亮
如果要換驅動是否找定電流600ma ,電壓24V左右的驅動電路板?
還要考慮LED的串並聯嗎?

网友B:
我推測是市電 110V AC的規格設備,去接到220V AC 往生的

估計D4,D5...等的零件因該全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測是市電 110V AC的規格設備,去接到220V AC 往生的

估計D4,D5...等的零件因該全死 ...

Ultraman大您好
這盞燈裝上很久了,最近才不亮,供電的插頭是220V沒錯,是請水電工裝的,應該不會接錯電壓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您好
這盞燈裝上很久了,最近才不亮,供電的插頭是220V沒錯,是請水電工裝的,應該不會接錯電 ...

先整理一下好了:

1.你這台是吃110V AC or 220V AC 的市電

2.板子黑掉,我不太認為是"過熱"燒壞,因為如果是長期過熱的話,板子理論上會變黃,但是我看你的板子並沒有變黃   而那"一片黑"一定是元件燒掉導致黑煙所造成的,原因不是電壓過高,就是電流異常造成的 (再來是液體入侵短路燒壞)

A.我是建議你~先量量你這台設備的市電端,其電壓是否穩定? and 是幾V AC

B. 基本上那片小板子,元件故障因該多會是短路,你因該也不難查,也沒多少零件
    只不過難處在於~你可能並不好買到零件替換and 不知道零件規格~

    換板因該比較快&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整理一下好了:

1.你這台是吃110V AC or 220V AC 的市電

A.我拆下時電源是220V AC的,
B.板子黑掉可能是像您說的進水短路,炸到保險絲玻璃管是斷的
我用電源供應器直接接LED,電壓調24V DC,電流測得約600ma,LED可點亮
如果要換驅動電路板是否找輸出定電流600ma ,輸出電壓24V DC左右的驅動電路板?
還要考慮LED的串並聯嗎?

网友C:
量出來的是24v, 600mA的話,就直接找24v以上,600mA的定電流就可以了。不用擔心LED並串連會不會有差異。
如果要修的話,可能要檢查每一個二極體,跟正面那顆大MOS。最怕是U1那個IC壞了就比較麻煩。

网友D:
這看起來後端短路造成前端電源AC->二極體全波整流這裡電路成短路電流過大將二極體燒毀
建議你去賣現成的(1)AC110~220V之LED燈炮(2)買AC110~220V之LED驅動版接到原LED版上,若LED是8串5並 則驅動電壓為24~28V/100mA~150mA(看LED電流,若過大LED壽命短易燒燬,所以驅動板都是以限電流保護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大您好
我用電源供應器直接接LED,電壓調24V,電流測得約600ma,LED可點亮
如果要換驅動是否找定電流600m ...

那就是找驅動板是輸出600mA,電壓24V代用即可。

网友E:
你好 U1 IC型號是?  看起來像是阻容降壓,整流之後,在餵給IC,要爆電阻應該是電容短路了,你可以用指針電表量量看,看會不會先往右,在慢慢往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出來的是24v, 600mA的話,就直接找24v以上,600mA的定電流就可以了。不用擔心LED並串連會不會有差異。
如 ...

因為我的功力不足,目前也是考慮直接換驅動板,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看起來後端短路造成前端電源AC->二極體全波整流這裡電路成短路電流過大將二極體燒毀
建議你去賣現成的(1) ...

因為我的LED是這樣的

點亮時為24V,610mA

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3020 SMD LED好像有這種規格

我猜這LED規格應為  電壓:3x8=24V,電流:150x5=750mA
所以該選擇24V,600mA的驅動板  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U1 IC型號是?  看起來像是阻容降壓,整流之後,在餵給IC,要爆電阻應該是電容短路了,你可以用指針電 ...

您好 U1 IC 是D3034
好的,我會將電容解焊下來測測看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阻容降壓再加上限電流的電路,阻容降壓的缺點就是容易讓湧浪電壓擊穿,優點就是便宜,建議換驅動比較實在

网友F:
請問在這要怎麼貼圖..有人知道大同電鍋按煮飯那顆紅燈泡是什麼規格嗎..還有它的名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在這要怎麼貼圖..有人知道大同電鍋按煮飯那顆紅燈泡是什麼規格嗎..還有它的名稱 ...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在這要怎麼貼圖..有人知道大同電鍋按煮飯那顆紅燈泡是什麼規格嗎..還有它的名稱 ...

我有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LED是這樣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