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分離式冷氣改線問題請各位高手幫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6-07-28):
我有台東元內機已改公板也從2芯線改成3芯線拉到外機接在三洋的外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怪怪的~

网友A:
您確定圖上的1,2,3有標對嗎??
看線的顏色就對不上了~

如果標對~
那您就接錯了~
圖一的2,3要交換~

如果標錯了~
請問那裡怪怪的??
發什麼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確定圖上的1,2,3有標對嗎??
看線的顏色就對不上了~

1.2.3是對照外機我是兩芯線改成3芯線~內機工板我是黑色接在共點白色接在AC電源紅色接在壓縮機榮接點~2.3交換的話變成短路~~不然就是變成外機直接運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3是對照外機我是兩芯線改成3芯線~內機工板我是黑色接在共點白色接在AC電源紅色接在壓縮機榮接點~2.3 ...

內機工板我是黑色接在共點,白色接在AC電源?

但照片看起來不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機工板我是黑色接在共點,白色接在AC電源?

但照片看起來不是這樣?

我有改過

网友C:
若按照圖上的接法,出現甚麼狀況 ?

室內外之間的連接線看起來是接對,只是2 , 3編號編錯了
外機的3和1不要接反,若接反一送電室外機馬上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按照圖上的接法,出現甚麼狀況 ?

室內外之間的連接線看起來是接對,只是2 , 3編號編錯了

目前這樣接外機沒作動~不知道是哪裡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這樣接外機沒作動~不知道是哪裡錯了~

應該是室內基板這邊的問題,內機開關機,送風都正常嗎 ?
會不會是感溫器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室內基板這邊的問題,內機開關機,送風都正常嗎 ?
會不會是感溫器的問題 ?

都正常喔~差在好像黑白有220~黑紅也220~就是白紅沒有220

网友D:
已改公版2線輸出 要改成3線控制
要注意  室外機內的繼電器 是不是還在 (有沒被改的人 拿掉了)
還是說  室外機都沒動到  是室內機壞掉拿東元內機來替代  東元內機要改3線控制

假如能確認 室外機 都沒動到 都沒改  那只要把室內機的 3 跟 2 的線對調即可

但第2圖 室外機感覺怪怪的  怎有保險絲 在那邊?  (原廠的沒看過有保險絲) (原廠有的話 會壓在端子座裡面)

室外機都沒改的情形下接法
室外機接法
1 跟 2  接電源輸入
3 接 黑
4 接 白
6 接 紅

室內機接法
電源共點 接 白
AC電源 接 黑
壓縮機接點 接 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改公版2線輸出 要改成3線控制
要注意  室外機內的繼電器 是不是還在 (有沒被改的人 拿掉了)
還是說  室外 ...

我試過把內機的2.3對調過~會短路~外機的保險絲是在端子台後沒錯是被我拉到前面來看看是否燒掉~
內基本來是有接插頭所以本來是4線~但是我把插頭的線拉掉了~所以變成2線~我重新把公板的線路接成黑線在共點白色接在AC電源紅色在壓縮機接點~如果照您所說的內機2.3對換會變成短路~這就是我所說的感覺怪怪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把內機的2.3對調過~會短路~外機的保險絲是在端子台後沒錯是被我拉到前面來看看是否燒掉~
內基本來 ...

內機本來 4條線 那就是原先是用  室內送電的吧 ?

你要把它恢復成 室外機送電  用室內機去控制室外機

建議將 室外機上蓋打開  看外機裡面線路  是不是跟你的 第3圖 接法一樣

猜測  室外機線路有被改過  不然室內機 2 跟 3 對調 不應該短路  因室內機的 2 跟 3 是電源輸入端
         如果室內機 基板短路 不管有沒換 都會短路  因跟我們一般插頭 反插一樣

會照成短路應該是 室內機基板控制 要壓縮機啟動時  AC電源端透過繼電器輸出後  在室外機短路的
可以  先將 室內機的 1 腳拔除(不接)  看室內機 有無送風  壓縮機啟動燈號有沒亮

最好將室外機上蓋打開後
將線路整理後 照一張圖片看看  (要清晰)

网友:
下面說的接法  有一個條件
你那連接 室內機的控制線(電源線) 要 2.0 以上的線芯

不然最快的接法是
以你 第 3 圖 公司室外機接線端標示說明

1 跟 2  是電源輸入端
1 跟 3  要有跳線過去 變成 1 跟 3 是同腳位
2 跟 4  要有跳線過去 變成 2 跟 4 是同腳位

將壓縮機的 黃線 一樣接 第 2   散熱馬達 黃色線一樣接 第 4
將壓縮機 紅色線  散熱馬達 紅色線 接第 6

其他有多出接到端子座的 都拔出

接好後
將第 3 接到 室內機的 AC電源端
將第 4 接到 室內機AC電源共點端
將第 6 接到 室內機壓縮機端

再次強調 要這樣接法那控制線(應變成電源線了 不能在稱為控制線) 一定要 2.0 芯 以上才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耐心的為小弟解答~感激不盡~最終的問題居然是出在外機裡面的藍線~藍線是端子盤溫度保險絲~有一端線芯斷線~時正常時不正常~
最後只好每條線都量看看~終於被我找到斷線的線了~搞到剛剛才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