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T-37LZ55-LG 電源板電壓不足?

楼主(2016-07-28):
前天朋友搬來他的LG電視狀況亮燈但無法開啟,拆開後就看到電源板1000uf 10v電容故障,更換前將O/F.5V5T短路量測電壓如下:
24V-----24.1V
GND
12V-----11.3V
GND
33V-----31.8V
18V-----18.7V
GND
5V ST-----5.17V
6V-----5.33V
GND

換下電容後電視可正常開啟,就放著給他熱機一天,下班關掉電源隔天就又開不起來,在測量測電壓
24V-----24.1V
GND
12V-----11.4V
GND
33V-----31.8V
18V-----18.7V
GND
5V ST-----5.17V
6V-----5.33V
GND

電壓依舊沒什麼改變!
爬了站內一篇類似文章,故障解決方向是主板電容要全換,請問各位前輩,我這台故障排除也是相同方向嗎?

网友:
先換了再說吧~
電容本來就是消耗品~
有時表面看起來正常~
電表量起來也正常~
但就是故障的電容~

网友:
電容先都換掉  一樣時不能開機就是主機板問題  電容會漏液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在請問各位前輩主板上的電容是一般的電容還是固態電容?

另外請教eson0724大大您所說的431是哪個電子元件??

网友:
那些是鋁殼的電解電容
431是電源板的回授,長得像電晶體  例如TL43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在請問各位前輩主板上的電容是一般的電容還是固態電容?

你還真是偏的有點離譜.

大家多是在說"電源板"上面的零件

阿你怎麼突然碰出這主機板的圖呢?

至於是不是固態電容如果你經常看論壇,一定會知道答案的

TL431~你去goole圖片,再去對照你的電源板你就知道是哪個元件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小弟爬網查了431大概知道長怎樣了!
不過電源版上沒有這顆?

网友:
TL431有SMD的,可能在背面

网友:
這台主板的電容NG機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小弟爬網查了431大概知道長怎樣了!
不過電源版上沒有這顆?

page 10

楼主:
感謝benson1206大大提供 AZ431AN資料~
請問各位前輩,
這顆零件可否有其他家的可以替代?

网友:
TL431隨便找一塊電源板廢板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