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線圈控制電路

楼主(2016-07-28):
電路圖(1)

電路圖(1)

請問一下問題

上圖  左邊的震盪電路產生三角波(施密特觸發電路),然後再和直流電壓做比較,產生了方波。然後接到柵極驅動器
但是輸出的波形長得很怪異,而且小弟也不知道正常柵極驅動器輸出波形長甚麼樣子?
是不是柵極驅動器壞掉了?

POT1可調整500kHz到1.5MHz
POT2調整電路的佔空比(工作週期)

R1 and R4: 1k Ohm
R2 and R3: 10k Ohm
R5: 100 Ohm
R6: 2.7 Ohm
POT1: 1-1623849-0 (multi-turn trim potentiometer)
POT2: any single turn 100k potentiometer
C1 and C4: 100uF, >16V
C2 and C5: 10uF, >16V
C3, C6 and C8: 100nF, >16V
C7: 100pF, >10V
L1: 10uH, >2A
U1: MC78L05BP-AP or similar 7805 5V regulator
U2 and U3: MCP6562-E/SN (dual comparator in one package)
U4: MIC4452YN (MOSFET driver IC)
Q1 to Q4: SCT2450KEC (Power MOSFET, 10A, 1200V)

施密特產生三角波

施密特產生三角波

方波

方波

上面是柵極驅動器接腳

我兩輸出接再一起產生

兩輸出接在一起的波形

兩輸出接在一起的波形

下面是單接一個OUT輸出的波形

單輸出波形

單輸出波形

附上原網址:http://www.electroboom.com/?p=575

謝謝大大。

网友A:
驅動器的輸入/輸出波形應接近一致,只有電壓準位不同.腳位4-5,1-8,6-7應各自短路.

网友B:
結電容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驅動器的輸入/輸出波形應接近一致,只有電壓準位不同.腳位4-5,1-8,6-7應各自短路. ...

Gnd vcc我都有接在一起 out輸出也都有接再一起
但是就是沒有輸出 感覺mic4452in 壞掉
先前輸入波形不是方波,會不會把它弄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結電容過大?

不知道餒 我在去買新的Mic4452yn重新接接看。

楼主:
我想在請問2個問題
1.之前電路異常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產生了超大的正弦波,電源關掉這個波形還在。
2.我想問下面這個電路,沒有接音頻輸入,POT2還可以跟三角波做比較嗎?
調整佔空比功能還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