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7P55D-E 開機看到BIOS畫面後又重啟

楼主(2016-07-28):
這片主機板很妙,電壓跟訊號好像都沒問題!

刷BIOS也沒用~
開機只有看到下面的畫面就重啟了,也沒看到其他異常!

雖然腦海中,一直浮現822或472這個字眼......
但是感覺像是大海撈針!

看著開機畫面有寫IO Levelup 這個詞,想到主機板上有一個按鍵是有標這個的!

此時用三用電表量一下按鍵針腳,發現阻值不到1K!
電壓0.02mv~

感覺案情不單純~
此時開啟點位圖

SC530 這個元件是空的,所以又往上找

主機板相對位置
看到OR1 有3V(電池電壓)經過1M電阻到按鍵,按鍵一腳並聯I/O IC ~
心想要嘛兩個其中一定壞一個,所以先拆簡單的按鍵!
發現按鍵不良只有不到1K的阻值(正常應該要有1~2M以上的絕緣阻值)

更換後已可正常開機~
該按鍵應為3V,按下後才會變成0V!

以上打完收工!

心得:這次瞎猜沒走冤妄路......

附上!
1.拔下來可開機的BIOS
2.點位圖+軟體

P7P55D-E 2016-7-28.rar (1.05 MB, 下載次數: 119)

网友A:
我的也是用這片,之前是跑到USB detect這然後就當住了
usb全拔掉..bios也更新..板子上的usb connector清過,量過usb也都沒短路..整片裸版了..
量測所有電壓..訊號看起來又正常
後來不知怎搞得有一天突然可以開進去
然後從此以後都正常了
真的很怪

另外,請問有圖紙嗎?
想先收藏起來以便不時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用這片,之前是跑到USB detect這然後就當住了
usb全拔掉..bios也更新..板子上的usb connector清過, ...

裡面包含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裡面包含圖!

裡面是點位圖...
我指的圖紙是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是點位圖...
我指的圖紙是電路圖

抱歉是我誤會了~

不過我只有看過微星跟技嘉有電路圖~

网友B:
absmen3000 大大真是專業高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men3000 大大真是專業高手 !!!!!!!

太過獎了~

我只會修一些簡單的ˊ!

网友:
absmen3000  大大客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