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5268關機後會自動開開關關

楼主(2016-07-29):
原以為是電源版壞了.換了一塊.但是沒多久又出現該問題.正常實測腳位都正常.然發生問題時.電源版輸出的電壓.都一樣跟著跳...無法測量.想請問前輩先進們
有否碰過類似情形不吝指教

補充內容 (2016-7-31 05:15 PM):
確定應該是主板問題.想請溫該機可改公版嗎謝謝

网友A:
自動開開關關~間隔多久呢?

一般多事先check開關按鍵,再來若有遙控器,遙控器也要檢查

若你多~"確認"~排除上述,我個人會傾向主機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開開關關~間隔多久呢?

謝謝我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開開關關~間隔多久呢?約1秒鐘

网友B:
電源板再度不良 不排除這個可能
哪裡弄來的電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再度不良 不排除這個可能
哪裡弄來的電源版?

買拆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再度不良 不排除這個可能
哪裡弄來的電源版?

電源版已經確定沒問題.按鍵也確定沒問題...應該是主板問題了....不知還有哪位大大願意割愛....還是可改公版...請示較..該機客人已決定不要想修起來自用

网友C:
主機板可以再照幾張清楚的照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可以再照幾張清楚的照片嗎?

主板圖片上傳

网友C:
主板上有幾個維修用『輕觸開關』,換掉看看。
沒備品的話,直接拆掉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幾個維修用『輕觸開關』,換掉看看。
沒備品的話,直接拆掉不用。 ...

謝謝.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幾個維修用『輕觸開關』,換掉看看。
沒備品的話,直接拆掉不用。 ...

已經拆掉.現在開機正常.不會跳了...測試中..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拆掉.現在開機正常.不會跳了...測試中..謝謝

放心,裝機吧。
恭喜您,完修了,又賺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裝機吧。
恭喜您,完修了,又賺到一台。

毛病又出現了..暈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病又出現了..暈倒

把遙控接收器先拔掉 試試看 ?

网友:
曾經遇過隔壁套房再用某電器遙控器 結果干擾我的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病又出現了..暈倒

再確定一下,開闢板上的『清觸開闢』,都正常嗎?
開闢板拔掉不接,是否會開開關關?

网友:
BGA iC 問題或者FLASH異常了   歌林都壞主機板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