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平板型示波器的實用性與可靠度

楼主(2016-07-29):
最近想買一台示波器
找了一些資訊和文章
在淘寶看到了一款平板型8吋電容式觸控螢幕的示波器
Micsig麥科信 平板示波器 TO1000系列
wifi,LAN,HDMI界面都有
還可以選配電池
六月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有特價活動
現在看沒有了.... ....
權限不能貼連結,所以只好貼個圖上來

不知各位先進對此廠牌產品
或是此類型產品相關的使用經驗
可以給小弟一點參考

网友A:
買來玩可以   事實上我也想買一台

四通道很吸引我 深儲存更是能夠紀錄更多波形的資訊 而且傳輸介面也很豐富 內建的真是太好了
以前示波器如果想要有比如說VGA輸出 或是IEE488介面 那可以要買選件才有的

要正經地的用需要底子  透徹儀器特性  即便同樣是BW:100MHZ 1Gs/a的示波器
每一個型號  每一間公司做的示波器 其特性表現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來玩可以   事實上我也想買一台

四通道很吸引我 深儲存更是能夠紀錄更多波形的資訊 而且傳輸介面也很 ...

這種對岸產品 ...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

補充內容 (2016-7-29 10:16 PM):
過兩天要去對面幾天,搞台回來一起研究好了 ...

网友B:
我到該網站,看了一下,無價格可參考,無法和一些傳統示波器做性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該網站,看了一下,無價格可參考,無法和一些傳統示波器做性價比!

它們直接在淘寶上賣
官網上沒有寫價錢
70m 2499草紙
100m 4999草紙
台灣有代理商在台北叫穎新科技
代理商價格不得而知

网友C:
這類電子產品還是不要當白老鼠,除非您錢很多可以花錢不手軟。
最起碼也要有評測的文章出來,最好是已經有口碑時再來下手。

除了最基礎的規格外還要有親和的使用介面,用料與後續保固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這幾年這種不知名小廠便宜示波器已經出現很多了,本來市場就很小不要指望能賣的好,很可能幾個月後公司就不見了,要買對岸製品也要挑有信譽的大廠才能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類電子產品還是不要當白老鼠,除非您錢很多可以花錢不手軟。
最起碼也要有評測的文章出來,最好是已經有 ...

對岸的 ..  38hot 有幾篇,
開箱的 ..應用的 ..
看來不像是廠家自己寫的 ...
回帖也不少 ...
台灣未發現有此廠牌的評測出現
也很期待相關的文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岸的 ..  38hot 有幾篇,
開箱的 ..應用的 ..
看來不像是廠家自己寫的 ...

SHUAYS大:
   想買要有心理準備就是萬一沒有更新軟體他還能不能使用,有的機器可以跟電腦介面但是 WINDOWS一升級就完蛋了!! 若只是 RS232介面那還簡單些!!

觸控螢幕很方便當然也怕觸控不靈光就完蛋了!! 我想傳統示波器可以用1~20年主要是單機就可以操作,按鍵也是個問題,傳統的接點一接觸不良就很麻煩,工具是買來用的,不是買來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UAYS大:
   想買要有心理準備就是萬一沒有更新軟體他還能不能使用,有的機器可以跟電腦介面但是 WINDOWS ...

感謝大大提供的意見 ...
7/31下午要去對岸工作幾天
因為還在預算的範圍內
順便搞台回來
大家有興趣的 ..
可以一起來測試研究一下 ...

网友:
靜候佳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意見 ...
7/31下午要去對岸工作幾天
因為還在預算的範圍內

屆時來個開箱文及使用經驗分享,佳惠對這產品有興趣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意見 ...
7/31下午要去對岸工作幾天
因為還在預算的範圍內

哈哈哈:
  一路平安 寶物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