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ramdisk的問題

楼主(2016-07-30):
我的主機裝有8G RAM,
WIN10 X86只能用到3.25G,
其他的想要做ramdisk,
可是現在的ramdisk程式
都只能在3.25G內再切割出一個ramdisk,
無法把未用到的RAM做成ramdisk,

以前486時代,ramdisk是做在DOS開機時,
進入WIN95就有ramdisk,
現在好像已經找不到DOS板的ramdisk??

网友A:
那些沒有用到的RAM會被作業系統拿去做快取.......

現在己不建議用RAMDISK了......原因有二.....

一是作業系統拿去做快取,會比你自己運用要好;另一是,如果用SSD那也夠快了,不需要再用RAMDISK了

有一種情況我還會想用RAMDISK,就是玩GAME時弄一個32G或48G的RAMDISK來用.......

8G就別搞了吧!!!!!

网友:
既然已經跑WIN10了,怎不直接使用X64版本

整體系統的效能會有很大改善!!

网友:
Windows 10 (build 10586) pae patch
可以讓X86系統認到4GB以上記憶體
但會有VGA驅動......種種問題
https://wj32.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沒有用到的RAM會被作業系統拿去做快取.......

現在己不建議用RAMDISK了......原因有二.....

作業系統只會用到3.25G,
還有4G多都不能用!!

网友:
Win10 有32位元喔!
32位元只能管理到3g多
64位元可以管理很多
現在電腦跑起來不就卡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作業系統只會用到3.25G,
還有4G多都不能用!!

是正版的win10 32嗎??
看能不能用64位元的吧!

說真的,在這種時代,disk的4G沒有什麼用。。。。。就算用RAMDISK也不知道要拿來做什麼用??
用RAMDISK不如就用SSD算了,免煩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版的win10 32嗎??
看能不能用64位元的吧!

用64位元的程式更大,
跑起來卡卡的,反而不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4位元的程式更大,
跑起來卡卡的,反而不順!!

8G的跑win10應當還好吧!!!

我的電腦差不多就是8G在跑win7。有一台atom N3150也是8G在跑win10.........我覺得都還好啊!!!

況且快取後感覺也都可以。。。

妳那台爸爸塞在床下的電腦差不多就是我正在用的等級,我都在跑win7,沒有SSD,感覺也很順啊!!
(win7跟win10要求差不多,效能也差不多。只是win10的技術較新。)

那台都塞床下,妳現在在用的會更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4位元的程式更大,
跑起來卡卡的,反而不順!!

用win7 64位元 8g就很順.....
不要昇win10..

网友:
如果要選的話還是windows 8 X64最好
在2014年一次的重灌系統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像
I7-930+AMD 4850 1G+6G RAM
Windows 7 X64 玩戰地風雲4,極速快感18 只有2XFPS不算流暢的體驗
Windows 8 X64 玩戰地風雲4,極速快感18 卻可以提升到3XFPS還算流暢的體驗
猜是不是記憶體三通道的關係,一來三通道四通道少人有,二來雙通道提昇幾乎無感
遊戲得到30~40%的提升...如果換顯示卡要多花好幾千元呢!
Windows 10感覺比Windows 8 慢一點,好像為了什麼犠牲了效能
記憶體有3通道4通道的同學可以試試看windows 8 X64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64位元的程式更大,
跑起來卡卡的,反而不順!!

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誤解, 8G記憶體裝X64, 配上X64應用程式才是王道, 用起來也不會卡.

如果您堅持用X86作業系統, 建議您把憶體降成4GB就好.

网友:
我的桌機 16g開4g給 ram disk~
我的筆電 4g 開1g給 ram disk~
都是 Win7 pro 64bit OS~

建議你裝 win7 64 bit 就好~

网友:
澄清一些關點~
系統沒被始用的 memory,作業系統是不會也不能拿去用的~
所有有被使用的 memory,都是需要被 report 到 memory management 去~
VGA卡為了不佔 4g以下空間(frame buffer)~在以前有些設計是可以選擇切換到4g以上,如有相同性問題,一定是 VGA BIOS /system BIOS 沒更新的問題,造成沒 report 出來~

网友B:
win7 X86 可以用ramdisk. 我已經用好一陣子了.非常好用.
之前使用6G記憶體.換了8G後.系統自動加總挪用5G多.(多餘記憶體)

网友:
1.建議改裝64位元 +1

因為微軟商業陰謀32位元作業系統,最多就只能用到3.XGB, 多的是放著好看不會用到
雖然有破解法,但是會伴隨著硬體相容性問題.

破解參考win8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3 ... not-to-waste?page=1

2.若真要用RAMdisk 參考下面文章,你就可以用了~要慢慢看到完

http://www.techbang.com/posts/88 ... rove-capacity-u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X86 可以用ramdisk. 我已經用好一陣子了.非常好用.
之前使用6G記憶體.換了8G後.系統自動加總挪用5G多. ...

請問是哪個ramdisk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哪個ramdisk程式??

我是用Gavotte_RAMDisk 的軟體.
如不行還要配合4GBpatch的登錄軟體.
太久沒再用過有點忘了.  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