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OSCH IXO 電動起子免焊接更換鋰電池

楼主(2016-07-30):
這二天入手一支故障的BOSCH IXO 電動起子,就看了很多站上的例子,覺得要修復應當不難。

把起子放在充電座上時,燈亮一下就熄了。。。。故障!!!
(燈曾經亮十幾秒,但多半一閃或一秒就熄了。)

拆下鋰電池,量一下,電壓約1.4V。
獨立充電,發現不能蓄電,充了一’二個小時後,電池放一陣子又掉到1.4V。。。。。鋰電池己故障了。。。。

把電池換掉後,基本上可以動作了,但放上充電座仍是一閃就熄了。。。。。看來可能是起子裡的充電電路壞了。。。

以下就寫[免焊接更換鋰電池]的過程。。。。。。

1.故障的本體

2.拆開外殼

3.電池的接片
因為這種構造,剛好可以利用來[無焊接更換電池]

4.拆下跟電池連接的鐵片
故意保留最大片的鐵片

5.因為下方間隙較小,剛好可以接觸到

6.上方間隙較大,用一片塑膠壓住

這樣更換電池之後,基本上算修好了。。。。。。這把電動起子拿起來的手感還不錯。。。。確實有人愛是有原因的。。。。

謝謝收看!!!!

下次再檢查充電電路。。。。

网友:
小電流(5A>) 適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用焊接的,其實用60瓦烙鐵,應該可以焊得上去,還可以避免接觸不良,不過可以用最重要,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用焊接的,其實用60瓦烙鐵,應該可以焊得上去,還可以避免接觸不良,不過可以用最重要,恭喜完修

我自己要用的東西在還不確定有沒有完修之前都會用暫時的方法處理。

如果暫時的方法還不錯,那就暫時不動它。。。。。

因為那片塑膠好像有點軟,不是全硬的,應當也是個解決方法。

用銼刀磨一磨焊起來也是可以,我焊過。雖然有時會脫落,但也還好。。。。這我知道的。。。。

网友B:
這款IXO其實到第五代了,充電器至少有兩種,我手上現在有三台iXO,個人覺得IXO最大的敗筆就是充電座,常會接觸的不好!
其實另一款 gsr prodrive, 個人覺得就不錯,價差也不大,有兩個電池,充電器看來還優,我是建議有需要者不妨考慮bosch GSR prodrive 比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IXO其實到第五代了,充電器至少有兩種,我手上現在有三台iXO,個人覺得IXO最大的敗筆就是充電座,常會接 ...

果然有進步。。。。。。

但鋰電池要是能直接換18650,而不是用專用的就好了。。。。。

這大廠是一定不會這樣做的。。。。

网友B:
18659 ?
這些業者靠電池或電池座及充電器就賺翻了,想當然耳,自然設計的很不一樣!
我是不了解 bosch GSR prodrive 換電池座上的電池方不方便,若方便,我一定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9 ?
這些業者靠電池或電池座及充電器就賺翻了,想當然耳,自然設計的很不一樣!
我是不了解 bosch GSR  ...

18650啦!!打錯了。。。

就看了一下介詔,跟其他抽換電池的方式一樣。。。只是它是一個電池大小而己。。。。

网友B:
不負有心人,我找到bosch gsr prodrive 更換電池的影片了!帥!
https://youtu.be/2LpY7dmi4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負有心人,我找到bosch gsr prodrive 更換電池的影片了!帥!
https://youtu.be/2LpY7dmi4oU

還滿好拆的。。。。

要是直接做成電池盒就好了。。。。。

想當然,大廠是不會肯幹這種事的。。。。

楼主:
我覺得影片裡面說明了電線的影響,這很有意思。。。。。

网友B:
其實影片中有一實用的產品,請參考附圖,將一設備接在手機上,就可用來測溫,帥的是可以多點測溫,就在維修上應該很實用吧,不知有無人用過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影片中有一實用的產品,請參考附圖,將一設備接在手機上,就可用來測溫,帥的是可以多點測溫,就在維修 ...

很貴。。。數萬元。。。。斷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貴。。。數萬元。。。。斷念了吧!!!!

我也要淘寶去查了,會格真的很不親民,那就等嘍,等類似產品多了以後,自然就價格便宜了!

网友(2016-10-12):
其實.現在也有出一款整合FLIR 熱感應相機手機 價格.也沒太高~
現在售價2萬初多而以.
看到還滿心動的1支手機~
只是.缺點是不能分開 至其他款手機使用..

网友:
http://easylife.tw/5088  上面的手機應該是裝這熱像套件~~

网友C:
還是要用焊的才不會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要用焊的才不會接觸不良

後來把電池焊上,發現就修好了。。。。充電器並沒有壞。。。

只是不懂為什麼不焊上就無法充電。也就是能用不能充。。。
放上充電器就LED亮幾秒就熄了。。。。

如果電池沒電就要把電池拿出來充,那也很不方便。。。。

還好,焊上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無法充電!應該就是沒焊接造成接觸不良吧~

恭喜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影片中有一實用的產品,請參考附圖,將一設備接在手機上,就可用來測溫,帥的是可以多點測溫,就在維修 ...

剛在pchome看到 不用一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