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2EV700S 更換液晶屏後出現白屏

楼主(2016-07-30):
液晶破裂更換液晶面板   Toshiba 32EV700S 液晶面板破裂有無替代面板型號
原為LG LC320WXN (SC)(C1)
更換為LC320WXE(SC)(C1)
換完後出現白屏
是液晶面板問題
還是邏輯板有問題?
無訊號輸入
電源鍵可正常開關電源
VGH         測量點旁邊的電阻異常發燙變黑無法以手指觸碰,與其他電阻顏色不同

VGL -6.9V
VGH 24.6V
VDD 14.9V
VCC 3.3V
VCC21.8V
FLK 2.3V

補充內容 (2016-7-30 07:57 PM):
VGH         測量點旁邊的電阻異常發燙變黑有燒焦味

网友A:
試試看拔掉一邊的軟排,一次測試一邊,看看是不是面板上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拔掉一邊的軟排,一次測試一邊,看看是不是面板上有短路

面板只有一條軟排,拔掉就不會發燙

网友B:
面板規格書看清楚先.兩塊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規格書看清楚先.兩塊略有不同.

是指30PIN 接腳部分不同嗎?

网友C:
先把面板規格書找出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面板規格書找出來看看吧

我找了
interface connections
第10、27、28 腳
LC320WXN SCC1 是未接
LC320WXE SCC1 是有接的
是指這不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