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Mature美萃 直立式無線吸塵器 維修

楼主(2016-07-30):
跟jefry0326大20酷幣換得Mature美萃 直立式無線吸塵器.

先測試了一下,按壓開關,馬達震一下就不動.電壓約17V.

拆機,共有15顆NI-MH 4/5A充電電池,

量了一下電池,其中有一顆0V,其它都有1.29v左右.原本想換成18650鋰電池,但預算不足,
還是先換NI-MH 4/5A充電電池好了,先撐著用.

將0v電池換掉,無點焊機只能用錫焊.

再來就是,把電池每顆都充飽(上圖為4顆串在一起充).15顆充飽電,大約在21v左右.

電池組好,測試一下,問題一樣按壓開關,馬達震一下就不動,
將電直供馬達,馬達運轉正常.那應該就是控制電路有問題(小弟對電路板一竅不通,努力學習中).
於是將啟動開關改為,電池直供馬達.開關與電池中間加了一顆保險絲.但充電一樣是經過控制電路板對電池充電.
另外想請問一下先進,這台保險絲該用多少安培等保險絲比較適合?目前用15A暫代.

測試運轉正常(胡搞蝦搞).完工

這一台是要給我們家鸚鵡專用的,因為飼料常常掉吃得滿地都是.

网友:
原來NI-MH也可能這樣故障阿~~
感謝分享.........

网友:
大功告成  >>>>>>

网友A:
那個充電器,好像是充遙控車的樣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充電器,好像是充遙控車的樣子吧,

是充遙控車的充電器,(IMax B6 多功能智能 充電器)不過我是拿來充,小孩子的電動腳踏車大燈鋰電池(3.7V2600mAh *3).

网友B:
對於你說的換下一顆電池,然後用另一顆新品代替,為甚麼後來裝好測試時會一開電只能震一下,是沒充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於你說的換下一顆電池,然後用另一顆新品代替,為甚麼後來裝好測試時會一開電只能震一下,是沒充飽嗎? ...

電池是充飽的.是控制電路有問題.
更換一顆新品是想要續航力久一點.

网友:
檢查一下開關有沒有問題

楼主:
開關正常.現在是將電池直接驅動馬達不經電路板,
吸塵器目前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