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air ionflow 50 空氣清淨機疑似故障

楼主(2016-07-30):
型號:ionflow 50 (sky)
最近房間的空氣清淨機電暈針好像沒有動作?三根針都生銹了。
沒滋滋聲也沒釋放負離子,導電環手指去接觸也沒被電到的感覺。
拆開很難開~多虧了"痞酷鏟"比較容易處理。

電源部份,線材有時候會接觸不良。拆開後上電測試變壓器TR1會有唧唧聲。
adapter是輸出DC12v,內部有個小變壓器再降成DC10V。
請前輩提供意見,謝謝!

↓三根電暈針生銹
↓變壓器
Q1 Q2
TR1型號

SPEC
簡陋電路圖,有錯請告訴我。
TR1量測電壓

网友A:
上淘寶找看看! 負離子產生器(模組塊)放電也有壽命, 不是永久都不會壞!
另外,先檢查焊點錫裂的問題,Q1&Q2比較容易老化故障!

网友B:
量  要量    電表開機  拿起探棒測量

特別提醒要注意高壓區不要量  其他點都要量
那邊應該是負高壓  整流二極體是要向著變壓器的

网友C:
ADAPTER輸出DC12V, 再轉成DC10V...........
這....只差2V, 應該沒廠商會用這樣多增成本的設計吧!?

网友:
加油,努力是會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APTER輸出DC12V, 再轉成DC10V...........
這....只差2V, 應該沒廠商會用這樣多增成本的設計吧!? ...

確認後LED是接到D1正極,Q1 C極接到TR1的正極。
TR1的輸出端短路是畫錯,只有中間是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寶找看看! 負離子產生器(模組塊)放電也有壽命, 不是永久都不會壞!
另外,先檢查焊點錫裂的問題,Q1&Q2比 ...

Q1/Q2拆下來,用晶體測試器測量的結果:Q1 hFE明顯高很多,似乎不太正常!?
型號是:MJE3055T  PDF MJE3055.pdf (36.93 KB, 下載次數: 13)

↓Q1
↓Q2

网友:
應該不是這個問題,在設計上多會考慮零件上的差異而有一定的餘裕度,讓電路可正常的工作!不信,你可換一個試試,我想故障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  要量    電表開機  拿起探棒測量

請問專大我要量哪個零件的電壓值?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專大我要量哪個零件的電壓值?
感謝

目視檢查所有焊接點 跟連結線
上電測量 供電電壓 耗電流
靜態測量  電容有沒有短路

模組有沒有供電   如果模組沒有電源  那就要看那個逆變電路了

网友D:
這進口貨雖知道是瑞典品牌,但看到內部零件跟配線及很多
MIC的字樣,整個沒f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進口貨雖知道是瑞典品牌,但看到內部零件跟配線及很多
MIC的字樣,整個沒fu了~~~~~ ...

我打開來看也傻眼!

沒想到電路這麼簡單!?可是我還是不知道哪裡故障...XD

楼主:
TR1輸出AC 95V
TR1輸入AC 19V
從DC10V串聯測電流,約200mA。
摸TR1溫溫的!
二極體沒問題,電阻外觀檢查沒有燒掉的跡象。
電容還沒使用晶體測試器確認。

↓黑黑的負離子產生器一面有燒焦的痕跡?!
↓另一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