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22QA更換公板高壓板,不能調亮度

楼主(2016-07-30):
拜讀三太子的大作 ,才能再度讓他繼續服役!不過小弟買的高壓板是可調亮度的呀,怎麼會OSD自動調整亮度時完全沒動作?
這幾天使用下來覺得太亮,於是向各位前輩請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只好戴墨鏡了n_075|

印象中電壓越低就越亮,把DIM接到其他電壓哩  例如主板上的3.3

网友A:
會不會接錯,靠近紅色那條黃色是ON/OFF,靠近黑色那條黃色是DIM
不行的話換片高壓板看看,原本的過去後面的線ON/OFF和DIM切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接錯,靠近紅色那條黃色是ON/OFF,靠近黑色那條黃色是DIM
不行的話換片高壓板看看,原本的過去後面的線O ...

確認過第五隻腳接J806/第六隻腳接J805都導通。
應該不會接錯! 還沒有測量DIM上的電壓值。

三太子那篇的"劃一刀,隔離17V至高壓的銅箔,測量5V 17V電壓恢復"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是沒有去劃一刀啦!

网友B:
高壓版的供電來源,要從電源板來!!

原本PI的高壓供電要切斷,不然原本的高壓電路仍會運作

你的ON/OFF和亮度調整會錯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版的供電來源,要從電源板來!!

原本PI的高壓供電要切斷,不然原本的高壓電路仍會運作

感謝eson大
晚點去劃一刀,追線路。

Update:07/31 14:12
追線路的結果,C34供電給T1/T2。
不過我高壓的零件都已經解焊下來了,看起來似乎不會有改變...還是劃一刀看看XD。
C34是前面電源線路過來的,也沒有他可影響的地方。

上電輸出畫面測量DIM對地電壓3.0V , ON/OFF對地電壓2.8V。
OSD調亮度到最低,DIM對地電壓還是維持3.0V....orz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eson大
晚點去劃一刀,追線路。

用電供單獨給高壓版DIM 電壓,調整試試,

要再次確認線路走向對不對

你給的圖太少  能判斷的資料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供單獨給高壓版DIM 電壓,調整試試,

要再次確認線路走向對不對

ㄜ...小弟沒有電供,不知道能不能利用adapter 輸出DC12V +"燈管測試器"(可變電阻可調亮度)
藉此調整亮度電壓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ㄜ...小弟沒有電供,不知道能不能利用adapter 輸出DC12V +"燈管測試器"(可變電阻可調亮度)
藉此調整亮度 ...

電壓不能太高了

你試試吧!!

楼主:
好的!我應該會先確認他的最大最小值...再決定是否串接測試。

楼主:
發現邏輯板上有板黃的跡象!不會是邏輯板問題造成調光輸出電壓有問題?

透過燈管測試器確認他的預設電壓是約4V,最大最小值是8V~0V。

測量DIM的輸出電壓是3V,若要降低亮度似乎只能加個可變電阻了?!XD來亂的~

↓邏輯板上有板黃的跡象
↓ 最大最小值是8V~0V
↓調整電壓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