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42V616 左聲道''嘰嘰喳喳''

楼主(2016-07-31):
請教各位大大...
此機上電後.左聲道會出現''嘰嘰喳喳''的聲音.
沒接訊號時嘰嘰喳喳的聲音比較清楚.
接上訊號.音量開大些就聽不到''嘰嘰喳喳''的聲音了.
懇請大大們提供訊息....謝謝~
本國名牌
電原版
主板
(主板音訊部分放大圖)
左聲道就是黑白這組線.
右聲道是正常的.

補充內容 (2016-8-3 06:10 PM):
在開機後還不會有雜音.只要在''訊號輸入''鍵操作選項.選到''數位電視''這一項就會嘰嘰喳喳.這時選其他項目也是有雜音.只是沒這麼強烈.只有(吼...)的聲音.

補充內容 (2016-8-3 06:17 PM):
只要拔插頭後再上電就正常了..我嘗試過..只要不選''數位電視''就不會出現這狀況...
這樣的情形請各位大大們指點點...謝謝~

网友A:
查這種的故障就用比對法來查最快了

网友:
示波器掛上去抓

楼主:
jazz00040 大大..
小弟沒那種儀器ㄟ....
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這種的故障就用比對法來查最快了

快樂人~~
我是第一次碰到這種問題!所以..不知所措~
小弟愚昧...能否請大大多多指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樂人~~
我是第一次碰到這種問題!所以..不知所措~
小弟愚昧...能否請大大多多指點..... ...

左邊插右邊、右邊插左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插右邊、右邊插左邊

試看看.....

网友C:
我也贊成左右對插這種方法最快 ...............

网友D:
就....老大們說的左右對調之外..如果接頭不好對調...
做維修一定會有拆機...換組喇叭一試就知道要往那個方向處理了....
我手邊就會有下幾組不同接頭的喇叭....
若遇到聲音問題....都會先換顆喇叭試試再繼續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老大們說的左右對調之外..如果接頭不好對調...
做維修一定會有拆機...換組喇叭一試就知道要往那個方 ...

h987693 您好..換過新的喇叭也是依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贊成左右對插這種方法最快 ...............

可試看看.....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58-1-1.html
試一下9#中的抓雜音串入點 耳機

好用分享13#  !!!

网友F: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90
先將電容換換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90
先將電容換換看吧~ ...

OK....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58-1-1.html
試一下9#中的抓雜音串入點 耳機

這種獨特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90
先將電容換換看吧~ ...

有新發現,請看我的補充內容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58-1-1.html
試一下9#中的抓雜音串入點 耳機

有新發現,請看我的補充內容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