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VP132A1CP 無法顯示 但可外接螢幕

楼主(2016-07-31):
外接螢幕時不須按下fn+切換鍵直接跳外接顯示
表示 該機器判斷無接上螢幕
換過排線 也換過面板 狀況皆無改變
所以判斷應是主機板上的問題
上電後(10.5V)量測面板cable pin角 皆無電壓
想請教各位先進 要如何找到問題

補充
恆流電源 待機時 為0.013A 過一段時間(約一分鐘) 會變成0.001A

网友A:
好新的機器,過保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新的機器,過保了嗎?

過保了QAQ

网友B:
之前在大陸論壇中有看過這個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 CPU BGA脫焊,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大陸論壇中有看過這個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 CPU BGA脫焊,導致!

可以開機正常運作耶 能提供文章連結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開機正常運作耶 能提供文章連結麼?

用吹風機吹CPU 3~5分鐘,然後等晶片回到微熱(40~50度)再開機試試看!
就知道會不會是脫焊~

文章連結,老早忘記是搜尋哪個關鍵字了~
主要是對岸維修的論壇在PO維修文然後說常常換這種BGA式的 imtel CPU!
回焊導致CPU燒毀的ˊ機率很高的文章~

至於脫焊是個人見解~

南北橋都會脫焊了,何況溫度更高的CPU!
做這種CPU根本是破壞環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吹風機吹CPU 3~5分鐘,然後等晶片回到微熱(40~50度)再開機試試看!
就知道會不會是脫焊~

好的 小弟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