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傳統9PIN轉15PIN接法

楼主(2016-08-01):
家裡有一台老式螢幕是VGA_9PIN,因故障所以想用現在新型的VGA_15PIN螢幕。

當我拆開連接線時,發現原本的線只接 紅 藍 綠 黑 黃線(我個人研判應該是三原色線跟接地線,黃線我就不清楚是什麼作用了(應該是控制線))

請問我該如何接到新的VGA_15PIN的螢幕上。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我已經試過下列接法 !沒有作用。

(圖五)

网友A:
這樣看的懂嗎?如看不懂.可直接買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看的懂嗎?如看不懂.可直接買線用.

感謝坤哥指導 ! 小弟經上圖接法已成功顯示畫面。

(爸媽娛樂機 ! 古早式麻將機電玩,外殼改裝成電腦模樣的機台,之前用的是大頭螢幕,因故障所以改為液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坤哥指導 ! 小弟經上圖接法已成功顯示畫面。

恭喜改裝成功...

感覺 跟理論上或(gkjnn 2樓 提供)spec上不太一樣
但你都可以顯示成功...
一種是顯示器能夠同步成功...
一種是有接,只是少畫了...

正常而言
1. 色彩 RGB 三原色
2. 同步 有水平同步與垂直同步
3. 參考 地線
   少則一條,全部共地
   多則每條信號配一條參考地線(抗干擾)....
   例: 15pin 中 pin 1(R),2(G),3(B),在它旁邊pin6,7,8(都是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改裝成功...

感覺 跟理論上或(gkjnn 2樓 提供)spec上不太一樣

剛開始也是覺得應該要有水平,垂直同步線。

但傳統顯示器上就只接了紅藍綠黃黑這四條線。(參考圖三)

一開始GOOGLE很多資料就是沒有舊顯接新顯的方法,所以不知同步線如何接法(資料有兩條,但大頭顯示器只有一條)

感謝JASON大提醒,剛看了圖的確是畫錯。(趕稿沒注意到,拍謝)

PS.我把圖三黃線當成垂直,同步共用線,直接接在13跟14腳位,不是第9腳位。

(圖六)

**上面三樓的圖示錯的,ˊ這張圖六才是正確的**

网友:
改裝成功可喜可賀  >>>>>>>>>

网友C:
有沒有電子基盤的機台可以玩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電子基盤的機台可以玩ㄚ?

沒有耶 ! 只有這台N年前回收場買的。(滿貫大亨)。

電子基盤多年前曾經造成轟動的麻將遊戲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耶 ! 只有這台N年前回收場買的。(滿貫大亨)。

電子基盤多年前曾經造成轟動的麻將遊戲 。

當年我零用錢都靠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年我零用錢都靠它了

网友D:
恭喜改裝成功
滿貫大亨 沒有很老阿 好久以前還有台灣16張更古老

网友:
恭喜mccarty大 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改裝成功
滿貫大亨 沒有很老阿 好久以前還有台灣16張更古老

啊!怎麼突然懷念起國中時期的"H連打"了n_089|

网友:
看到很懷念的電玩畫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