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 ACER 4937 超級電容更換後一樣AC開磯掉電 電池可開

楼主(2016-08-01):
ACER 4937   AC開磯掉電 電池可開不定時斷電 所以搜版後判斷是電容問題  換330  X6  後  一開始正常(3次)  然後裝殼後  又一樣了  不知是還有什麼其他狀況嗎 還是沒換好 麻煩版上前輩指點小弟 焊工有點差

6 330

6 330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4736
參考這篇
坦電容拆下重焊 檢查中間是否有兩個孔

网友:
基本上是沒焊好

拆下來再從焊吧!

我記得因該有賣小顆的鉭質電容,另外你的焊槍瓦數因該不夠
由你的圖,看錫像沒完全焊住

再來就是獅子魚大所說的部份,若有兩個慣孔~那兩個孔不能跟gnd(地)有接觸

楼主:
謝前輩指導  後來崇焊  也注意兩慣孔  發現  還是一樣  裸機會開  裝上就不行   後來發現右邊ㄉ音效功能只要拔掉就會開  裝上去就會AC 開機 掉電  在請問大大  有可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前輩指導  後來崇焊  也注意兩慣孔  發現  還是一樣  裸機會開  裝上就不行   後來發現右邊ㄉ音效功能只 ...

1.你原本的超級電容編號=?

2.我還是覺得沒焊好(or零件不良),你先在超級電容焊接處的+ & - 分別拉紅線及黑線出來
   然後用這兩條線去並聯鉭質電容

  (此步驟是確認是否為焊接不良,另外你的鉭質電容,我怎麼看多不像是整卷的新品)

3.若你步驟2做完後仍是相同問題,那你就要仔細想想你當初暴力拆超級電容時
   是否有不小心剃掉哪個smd小元件

4.一般來說,超級電容通病,更換上"相同容質" or "略大於原規格"的並聯鉭質電容
   只要鉭質電容本身沒問題 & 焊接沒有空(冷)焊,基本上多是一次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前輩指導  後來崇焊  也注意兩慣孔  發現  還是一樣  裸機會開  裝上就不行   後來發現右邊ㄉ音效功能只 ...

這台右邊音量控制觸摸版故障率高 現在可能也找不到那種板換了 如沒用到音量控制就把線拆掉加減用
如要修理那塊小板就靠運氣看是不是裡面的接點氧化 拆下處理就可以了
也可以到拍賣找中古的回來換可能要連C殼一起買

楼主:
謝謝超人大大提供方法     試過了一樣    是新買的 只是焊工太差  搞到都變舊舊的  目前就把右板線拆了  到現在都正常   謝謝超人大  魚大 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