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旋轉開關

楼主(2016-08-01):
請問各位大大數字旋轉開關的接腳是什麼,我知道中間有2隻是共接,其餘4隻,左上左下,右上右下,我不知道是什麼,可以跟我講一下內部的結構嗎?網路上都沒什麼資料可以查,還有如果我要做旋轉開關指到什麼數字就要顯示什麼數字,7447輸出到7段,那7447的輸入是接旋轉開關嗎?應該怎麼做呢,請各位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老灰狼只會用最笨的方法....用電表測量...
那4隻腳就是二進碼的接腳1248...
從0-9分別測量就可以找出相對位置...

7447的輸入是接旋轉開關....沒錯...
那2支共通腳....看是要接HI或LO....自己查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只會用最笨的方法....用電表測量...
那4隻腳就是二進碼的接腳1248...
從0-9分別測量就可以找出相對位 ...

可是我剛剛試過了,假如我要顯示0,旋轉開關也撥到0了,那其餘的4腳應該要是LO,0000,中間2腳共接不管是接hi或lo都不會顯示東西...怎麼會這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剛剛試過了,假如我要顯示0,旋轉開關也撥到0了,那其餘的4腳應該要是LO,0000,中間2腳共接不管是 ...

去查7447的資料....看看漏了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7447的資料....看看漏了哪些!!!

我沒接錯喔,因為我有把7447的ABCD輸入直接接LO測試,確實可以顯示0,但接到旋轉開關就什麼也沒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接錯喔,因為我有把7447的ABCD輸入直接接LO測試,確實可以顯示0,但接到旋轉開關就什麼也沒顯示... ...

既然沒接錯...
那問題就是出在旋轉開關的接腳...
請再次確認接腳的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剛剛試過了,假如我要顯示0,旋轉開關也撥到0了,那其餘的4腳應該要是LO,0000,中間2腳共接不管是 ...

網路資料.. http://www.escol.com.my/Datasheets_specs/Hex-DIP%20Sw-pinout.jpg

網路資料.. en-a6rs.pdf (590.42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B:
跟bit有關的開關

先單獨試驗如何以7447搭備七段LED顯示器 應該要能夠顯示16種    要控制的只有4隻腳的電位
再來則是測量BCD開關 知道腳位定義 與開關檔位之間的因果關係後  你就知道要如何以BCD開關控制7447顯示了

7447 網路上也有現成的電路  去參考一下吧
這個不難   想不通就來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接錯喔,因為我有把7447的ABCD輸入直接接LO測試,確實可以顯示0,但接到旋轉開關就什麼也沒顯示... ...

1-9編碼時為正常,編碼為0時,其輸出為全部開路(並非想像中的全通,全通視為編碼"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bit有關的開關

先單獨試驗如何以7447搭備七段LED顯示器 應該要能夠顯示16種    要控制的只有4隻腳的電 ...

顯示16種是什麼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顯示16種是什麼意思?

功能:7447搭配七段LED顯示器  顯示16種符號  0123456789abcdef

這在datesheet內有    跟7#的圖示一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bit有關的開關

先單獨試驗如何以7447搭備七段LED顯示器 應該要能夠顯示16種    要控制的只有4隻腳的電 ...

以老灰狼的認知....7447要控制的...好像不只有4隻腳的電位n_067|

网友:
引用 楼主:
顯示16種是什麼意思?

看來您對7447還不很了解!!!...

若要靈活運用...請先瞭解date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老灰狼的認知....7447要控制的...好像不只有4隻腳的電位

7447做樓主的實驗輸入只需要管A0~A3即可,LT是燈泡測試,低電位時輸出全亮,RBI是前置零消除,也是低電位動作,TTL空腳不接視同高電位,RBO則是輸出腳,這三腳都可以不管它空著就可以了。

网友C:
做實驗最好將用到的零件規格書找齊,可以減少很多摸索浪費掉的時間。

數字開關有分正邏輯與負邏輯,接腳各廠牌定義也不盡相同,您可拿紙張將0~9寫成10列,於數字開關每位置用歐姆檔測量四個輸出腳與共同腳導通或開路,並記錄在紙張0~9的右邊,重複10次就可得出這開關的真值表。

初步判斷,這開關在0位置時共同腳與其他腳位是全部開路的,1的位置只跟1輸出腳導通,2的位置只跟2輸出腳導通,3則是1、2輸出腳都導通,4是只跟4輸出腳導通......以此類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實驗最好將用到的零件規格書找齊,可以減少很多摸索浪費掉的時間。

數字開關有分正邏輯與負邏輯,接腳各 ...

你說的沒錯,我剛剛量也是如此,但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假如我開關撥到0,但開關的1248都是開路,中間兩隻共接腳接地,這樣並不會被開關所控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沒錯,我剛剛量也是如此,但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假如我開關撥到0,但開關的1248都是開路,中間兩 ...

那您試著按照7樓的接法....但是要將正負反接...
共通腳接正極....那4隻腳經由電阻再接負級....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沒錯,我剛剛量也是如此,但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假如我開關撥到0,但開關的1248都是開路,中間兩隻共接腳接地,這樣並不會被開關所控制到...

那就要想辦法克服,將您手上數字開關特性變成7447能接受的格式...........大部分的電子設備不都是如此?麥克風無法直接驅動喇叭所以要放大器,變壓器是用來將電源變成各種需要的電壓。

您手上的數字開關0時四個接腳全部開路,就要想辦法讓這種狀態能給7447辨識成0,方法有很多種,如用電阻拉低,或是加入反向器,不管用哪種方法要先徹底了解7447電氣特性與參數,尤其扇入(fan in)參數對您這實驗很重要,要注意TTL輸入腳輸入0時會流出電流(LS是1.6mA),若用電阻拉低方式來當作低電位,電阻值不能太大,拉低電阻值多少才適當留給您做實驗。

楼主:
謝謝各位喔,我已經成功了,就是共通腳接正,其餘的4隻腳接電阻在接地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