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請問16 進位旋鈕哪邊可以買?

楼主(2016-08-01):
公司的遙控器有這種16進位旋鈕,但查了一下只有在點我 這個網站看到...
一般電子零件店找的到類似的嗎?
FireShot Capture 1 - KDS Series - KEL Corprati_ -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224007623
叫的到這個得應該會有

网友:
16進位 數字開關....

看你是要找 "腳位"一樣的,還是只要是數字開關就行(可能要改裝一下)....

楼主:
腳位需一樣

楼主:
我想補充問個問題,如圖pin腳斷了,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把斷掉的腳延伸出來,黏在板子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補充問個問題,如圖pin腳斷了,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把斷掉的腳延伸出來,黏在板子上面?

可以拆開的話,再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開的話,再來看看。

後來我是先把其他腳焊上去,接著插進一根導電的針,然後再焊上去板子這樣...

网友:
好像很久沒看到16進位旋鈕數字開關了><
如果只是pin腳斷了,那好解決啊~~~
除非斷在很裡面,不然把附近處理一下再焊隻腳上去就好了
你照片開關放錯邊了~看不到斷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補充問個問題,如圖pin腳斷了,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把斷掉的腳延伸出來,黏在板子上面?

斷掉那隻腳是?~~~哪個代號

3pin的中間腳應該是co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