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電路知識請教

楼主(2016-08-02):
直流變頻風扇電源線壞了,電源為24V,1.25A(如圖1),
1.家中找到一電源線為12v,2A的電源線(如圖2)。請問可以用嗎,使用時會有什麼危險嗎?
2.另到電器材料行只有24V,1A的電源線,請問可以電流小了0.25A,使用上會有什麼差異嗎?

网友:
不行用,需同電壓,但電流可比所需大一點的電源線, 如 24V 1.25A可用比他大的電源線如 24V 1.5A
如不對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首先....電源線指的是"線", 這叫"ADAPTER"或適配器.

問題一、電壓不同, 不適用.

問題二、24V/1A能不能用, 需要看設備消耗多少電流來判斷.

网友:
12V可以用但速度慢一點(電流夠就可)

网友:
電壓   具體要看內部電路與馬達規格
建議是依照標示選購變壓器  電流可以比原先的還大  小一些也是可以的 1.25A用1A可以

网友A:
電壓找相同的,電流可以略大
長時間使用下來,才不會使電源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找相同的,電流可以略大
長時間使用下來,才不會使電源過熱

不好意思,不是說代替的供應電流不要大於原本電流嗎?如大了容易衝擊到設備內的元件。我的印象是這樣,不知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說代替的供應電流不要大於原本電流嗎?如大了容易衝擊到設備內的元件。我的印象是這樣,不知 ...

工作電流視負載而定,適配器標示的稱額定電流,表示在這標示的電流以內可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說代替的供應電流不要大於原本電流嗎?如大了容易衝擊到設備內的元件。我的印象是這樣,不知 ...

這好比你牆壁上的AC110V插座,你插上不同的功耗電器(此處只針對使用110V的電器),他會燒掉低功耗的電器嗎?直流供電器亦是相同道理,台電的發電機並不會你少用電而就不發電的意思.你考慮的問題僅存在因電器內部因異常短路時,才會發生.

网友:
簡單的說電流夠大也就是不會產生大壓降也就相對穩定產品也不容易固障但是成本高

不足是很危險的因為會發熱燒毀,一直工作在極限不耐用且不穩定 ,因壓降大輸出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說代替的供應電流不要大於原本電流嗎?如大了容易衝擊到設備內的元件。我的印象是這樣,不知 ...

錯! 你認知的類別根本上就錯誤

上面WOODYDUCK已有提點你問題的重點 (你是外接"ADAPTER"或適配器)

至於為什麼還是自己去google了解

另外ADAPTER的圓形接頭,也不是全部多是內+外-

基本上多要先要電表檢測原始ADAPTER的正負端及電壓

另外很多ADAPTER標示9V DC實際上去測量多會到12VDC以上,那依你的觀點是不是設備因該要燒掉才對
但是為何是正常沒問題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說代替的供應電流不要大於原本電流嗎?如大了容易衝擊到設備內的元件。我的印象是這樣,不知 ...

基本觀念很重要,電源不會主動強灌電流給負載,而是被動的滿足負載的需求,"要五毛,給一塊"的奇怪情況不會出現。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所學不夠,還要請各位前輩不厭其煩的給予糾正及教導。
所以適配器如要代替,首先要用相同電壓(必須),二電流要找相同或稍大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所學不夠,還要請各位前輩不厭其煩的給予糾正及教導。
所以適配器如要代替,首先要用 ...

沒錯是這樣

网友C:
直流變頻風扇電源線壞了,電源為24V,1.25A(如圖1),
>1.家中找到一電源線為12v,2A的電源線(如圖2)。請問可以用嗎,使用時會有什麼危險嗎?

應該不會怎樣,只不過是一個年輕的身體被一個中年大叔霸佔在用而已,沒事 ...

>2.另到電器材料行只有24V,1A的電源線,請問可以電流小了0.25A,使用上會有什麼差異嗎?

Adapter(適配器),要小心買到沒有裝電壓規整器在裡面的,好運的買到時鐘,歹運的就買到龍眼殼 ...

你可以先試試12V/2A的看看效果如何.
以24A/1A代替24V/1.25A,如果原來的負載消耗較大,那把電源接下去的時候,可能很快就會感覺到有溫度出來了,若是一小時都沒有溫度上升,那就可以將就著用.

若是真的買不到24V/2A,而又要用2A的電流,那就把褲袋捏緊一點,吐司多買兩包,買兩個24V/1A各接一個2A整流二極體,再並聯在一起,自己再焊個插頭,這樣你就可以讓你的Power有2A可以餵負載了 ...

以後若有問題詢問,請把標題針對問題內容寫清楚,你自己再看看標題,那個可以讓大家知道你要問什麼問題嗎?
在電子版區問問題,若不是問電子電路問題,那不就跑錯棚了? ...
你可以再想想,若是每個會員都像你那樣下標題,那會是什麼樣子?

電子電路知識請教
電子電路問題請教
電子電路知識請教
電子電路問題請教
電子電路知識請教
電子電路問題請教
電子電路知識請教
電子電路問題請教

這樣你應該可以了解為何版區的標題那麼重要的原因了.
Good luck ...

网友D:
JCS大:
    是電源線壞掉嗎? 還是變壓器壞掉? 不知道哪一家的產品,變蘋電扇還沒在社區回收室出現,可見產品還很新,為何這麼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JCS大:
    是電源線壞掉嗎? 還是變壓器壞掉? 不知道哪一家的產品,變蘋電扇還沒在社區回收室出現,可見產品 ...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壞的拉,和品質無關。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變頻風扇電源線壞了,電源為24V,1.25A(如圖1),
>1.家中找到一電源線為12v,2A的電源線(如圖2)。請問可 ...

scottwang,謝謝你的指導,會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錯! 你認知的類別根本上就錯誤

上面WOODYDUCK已有提點你問題的重點 (你是外接"ADAPTER"或適配器)

配接器是自己不小心弄壞,而不是使用時造成的損壞,我一開始沒講清楚,是我的錯,先向各位先進說聲對不起。另要在家中找到24v的配接器還真不容易,一般適配器都是手機用的,也就是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