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MQ-Q8行動電源維修

楼主(2016-08-02):
同事女兒用的,主訴不能充電,為了好來好去,修一修聯絡感情

這個是買手機送的雜牌電源,只有型號沒有廠牌

外觀,MICRO USB插座不見了

背面貼紙撕掉,螺絲拆開

外殼打不開,邊角往地上敲敲,小心控制力道,以外殼會開縫不變形為原則
打開了

MICRO USB插座掉下來,電感鐵心也斷了

插座焊回去,缺工具不好施工,有點歪掉

近照

上電可以充電,交回業主黏電感鐵心跟組裝

請問前輩,這種問題如何固定零件

网友:
第一個焊點就是用來固定的....

如果第一個焊點焊歪了,就再修正,直到滿意再焊其餘的焊點....

用攝子或膠帶固定好再焊就行了....烙鐵上錫,點一下固定住,等其他焊點焊好再回頭看第一個焊點要不要再整理一下.

我是習慣用攝子.......還有,善用焊油....

网友:
溫度夠了  可是冷得太快   周圍沒有預熱
助焊劑不夠  錫的氧化層立刻就會阻擋焊接
基本上只要溫度夠 助焊劑適量 就可以利用拖焊法完成焊接
還有烙鐵頭狀態要注意一下  前端溫度要夠  或是可以用熱風槍預熱周圍

最旁邊兩支固定腳焊的最好
那五隻腳空間還很大    烙鐵拿斜的  一口氣加熱五隻腳  同時再加入一些焊錫絲  加入位置要在焊盤 不要加在烙鐵頭上  然後再把多餘的錫撥開  要注意不要滴到其他零件  有的的時候連錫很難分開的話 可以用針或是鑷子的前端  把錫給分開

网友:
電感鐵心斷了...是換新的  還是舊芯黏回?
舊芯黏回是不可以的
  必續換新的

网友:
  未焊接時先對準5針焊腳再對準兩邊的固定焊腳. 然後焊接固定焊腳, 最後焊接5針焊腳. 焊完後用筆刀對5針焊腳間劃一劃以防短路.

  電感鐵心受損就偏移標稱值 "回不去了", 定會影響電路效能甚至安全性. 更換較妥.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在辦公室修的,手上只有1隻烙鐵2支起子,要對正焊真的很難,連有沒有對正都是先擺好再用相機近拍後放大確定,烙鐵一碰就又歪了

小弟看到的電感公式幾乎都只有沒上鐵心的,再加上這個電感看起來繞的亂七八糟,不像精確校正過,才會建議業主黏回去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在辦公室修的,手上只有1隻烙鐵2支起子,要對正焊真的很難,連有沒有對正都是先擺好 ...

要對正焊不會很難,只是有些操作環境的問題你沒有解決。。。。

PCB板要放在[不滑]的表面固定。

用攝子夾穩,用己經上點錫的鉻鐵頭點一下(讓錫碰到一下),就焊好了。

除非你的手會抖,不然不會很難焊上。。。。

照片中間那個小小的排阻就是我用手工把8個焊點 一 一 焊上,當然也是用我說的第一腳對正的方法。

楼主:
多謝d大指導,小弟有空多拿廢板練一下功力,還有應該找個座台式放大鏡了

网友A:
你在診療檯上操作的ㄚ~~

該不會有隻貓一旁看著~~~貓:你快點~我等著玩ㄚ

网友B:
兩支固定腳焊錫應再往上延伸至鐵殼才會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支固定腳焊錫應再往上延伸至鐵殼才會牢固。

小弟有再加銲錫,不過鐵殼直立部分因為缺銲油錫沾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診療檯上操作的ㄚ~~

該不會有隻貓一旁看著~~~貓:你快點~我等著玩ㄚ ...

貓直接伸爪子搶烙鐵

网友:
銲接功夫多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