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Z2204S 監視器主機應用問題

楼主(2016-08-02):
目前手頭上有DVR-Z2204S 監視器主機 + 監視器鏡頭,可正常使用

因主機為4路,所以缺3隻鏡頭

小弟第一次接觸,在此請教前輩們以下疑惑

1.配合主機DVR-Z2204S 規格,可購買哪些型號的監視器鏡頭

2.是否值得購賣新鏡頭,或者購買全新監視系統較好

3.監視器鏡頭需注意哪些部份,底部有2種型號,或請前輩們推薦一下

DVR-Z2204S 監視器主機

規格

監視器鏡頭

-----------------------------------------------------------------------------------------------------------
[KGUARD 廣盈]- 960H 4CH監控錄影主機+1000TVL 自動追蹤_監控套組 (不含硬碟)
= 主機 =
* KGUARD監控產品專用。
* 960H高畫質錄影
* 最高支援4TB 硬碟容量(2.5寸 or 3.5寸)

= 影像鏡頭 =
* 800 TVL x3支 高畫質解析度。
* 1000 TVLx1支 自動追蹤物、放大所追蹤畫面不失真

[KGUARD 廣盈]-HD 1080P 4CH監控錄影主機+720P 4支監視鏡頭
*HD 1080P 高畫質輸出
*最高支援4TB 硬碟容量(2.5寸 or 3.5寸)
*720P AHD百萬槍型鏡頭x4支

网友A:
大大

是否具網路功能
先裝好試試網路監看功能是否正常(PC及平板),測試是否會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是否具網路功能

DVR-Z2204S 監視器主機有網路功能
正常使用可透過連線監看!!!
友人更新後給的   只是鏡頭到我手邊只有一隻
-----------------------------------------------
詢問下來
DVR-Z2204S機型為 舊款 機種
要配合 "類比式" 攝影機
不能配合現今較 新的 AHD 百萬畫數的攝影機
目前考慮CP值和畫面清析度問題...........

网友B:
從規格來看....輸入RCA, 解析度 720*480

應該是 類比AV 標準解析度,一般監控還可以...
如果需要細部畫面(人臉,找錢金額)...可能較不清析...

就看使用需求而定...

网友C:
簡單說~~就是DVR錄影規格要批配鏡頭~否則就是大材小用或者小材大用....

還是能用,看你用在什麼地方~是否恰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規格來看....輸入RCA, 解析度 720*480

應該是 類比AV 標準解析度,一般監控還可以...

感謝!!!
目前需求為居家外面安全監控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簡單說~~就是DVR錄影規格要批配鏡頭~否則就是大材小用或者小材大用....

還是能用,看你用在什麼地方~是否 ...

感謝!!!
如果針對門口監視..人臉 及 經過路上車輛車牌可能解析就不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如果針對門口監視..人臉 及 經過路上車輛車牌可能解析就不夠

對!~~隨著崁入式系統的效能增進,早期的DVR要做到1080P解析多路錄影不容易,但
現在1080P多路錄影規格滿街都是,連攝影鏡頭都通通是1080P解析度~~~~拍攝的影
像畫質很清楚,能拍仔細重要關鍵細節....(連行車紀錄器都嘛1080P規格的了)

而且現在傳統HD都有針對DVR推出搭配的高容量硬碟.......

所以你看需要該怎麼搭配....不重要的地方這台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隨著崁入式系統的效能增進,早期的DVR要做到1080P解析多路錄影不容易,但
現在1080P多路錄影規格滿 ...

目前可能朝著購買1080P,現今的錄影套件組

就不為了搭配主機而購買舊款鏡頭,
日後遇到他人退役下來的鏡頭再來補充!!!!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