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營業用的四門白鐵冰箱 電容問題

楼主(2016-08-02):
四門白鐵冰箱,電壓220v,因為想要購買電容備用,但不清楚電容的規格..

第一顆

第二顆 字已不清楚了

以上,實在不清楚這種電容,好像是ac的,第二顆還寫上47-56uF,
一顆啟動電容,一顆是運轉電容,不知如何分辨,不知這種電容有否可相容或代用的,
或品質好一點的電容,謝謝大家。

网友:
如果電容是好的話,用電容表量

网友:
把電容拿到冷涷器材行問就知道了!

网友:
應該不用買
那個鐵殼電容要壞很難又是大廠真的不用備料

网友:
隐約 有看到(第一顆手寫20) 20uf 440VAC 60Hz

楼主:
感謝大家的解答,其實這台已換了三次電容了,約半年或最久一年,
因為每次都不是換新品,才會想自行購買更換。
麻煩的是第二顆,47-56uF,第一次看到容質是這樣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解答,其實這台已換了三次電容了,約半年或最久一年,
因為每次都不是換新品,才會想自行購買更 ...

47-56uF,第一次看到容質是這樣寫的

這樣寫很正常因為這種電容誤差很大
只要範圍內都可以用

理論電容不會這樣容易壞
要壞也要幾年
你的環境很高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56uF,第一次看到容質是這樣寫的

這樣寫很正常因為這種電容誤差很大

環境不會高溫,算通風,因為每次都換電容,都是換舊品,
之前都只換其中一顆,這次是兩顆一起換,也都是換舊的,
所以這次才會想買新的回來換。

感謝回覆~

网友A:
鐵殼那顆應該不用換這種大廠品質應該沒問題沒幾年要壞很難
塑膠殼那顆是啟動用電容只要容量跟原來一樣或比原來大一點也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他只有啟動時會用到
耐壓很重要一般選高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殼那顆應該不用換這種大廠品質應該沒問題沒幾年要壞很難
塑膠殼那顆是啟動用電容只要容量跟原來一樣或比 ...

請教maxcar大,這兩顆都是AC電容嗎?想找450V的來更換,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maxcar大,這兩顆都是AC電容嗎?想找450V的來更換,謝謝!!

都是AC電容

网友:
我剛買過運轉電容,新的一顆250。壽命大約一年多。

网友:
拍一下壓縮機的照片,找出壓縮機的品牌和型號,拍照
然後上網找資料
這樣才能找出正確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鐵殼那顆應該不用換這種大廠品質應該沒問題沒幾年要壞很難
塑膠殼那顆是啟動用電容只要容量跟原來一樣或比 ...

那颗铝壳电容是著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产品,应该是非常耐用的,现在很多东西是新的不如旧的。
美国通用电气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85dFwIgfY_sTgW4fcAq
以前有一种铁壳的油浸电容用几十年都不坏,我电脑旁用了三十多年的台扇里面有个1.2μF铁壳油浸电容,估计可以再用几十年。
买这种耐用:

网友B:
砂鍋拿軍用品出來給大家看??~~~軍綠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砂鍋拿軍用品出來給大家看??~~~軍綠色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生产的电风扇里面大多是这种铁壳的油浸电容,电容芯体是浸在铁壳里的高压绝缘油里密封起来,这种电容外壳多漆军绿色或灰色,这种电容应该百年前就有的,不是什么高科技,只要用料质量好制作工艺好是能做得很耐用的,大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才开始用日光灯管,那时候安装日光灯要求进线处装个功率因数补偿电容,一般是几微法,比电风扇里的电容大,也是这种大体积笨重的铁壳油浸电容,我十多年前在洗衣机配件店看到有两个10μF的这种电容,两眼发亮,问老板说10元人民币一个,被我买下来,准备今后给我自家的双桶洗衣机的洗衣电机用,但我家洗衣机用了近三十年10μF、6μF两个原装电容至今没坏,我买的那两个10μF铁壳油浸电容现还在,给别人换我心不甘,现在这种电容市面上已看不到了,卖的都是不耐用的电容,连名牌厂家出产的电风扇洗衣机的原配电容也不耐用。所以这种电容不算军用品,以前民用产品也用这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生产的电风扇里面大多是这种铁壳的油浸电容,电容芯体是浸在铁壳里的高压绝缘油里密封 ...

留下來當傳家寶...

网友:
太厲害的電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