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同電鍋

楼主(2016-08-03):
大同電鍋開關那盞紅燈泡的型號
購買時怎麼跟老闆說呢

网友A:
氖燈

記得還有個電阻好像是180K

网友B:
去大同3C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大同3C買就可以了

現在大同3c好像零件都不外賣....

网友C:
大大我這裏有貨  新北市三重區方便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我這裏有貨  新北市三重區方便嗎 ?

請問那一顆多少錢

网友D:
氖燈.-拍賣.電子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氖燈.-拍賣.電子材料.

妳是有在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氖燈

記得還有個電阻好像是180K

請問氖燈如何測試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氖燈如何測試好壞

前面接個阻抗100K以上的電阻  通110V

网友:
是不是這個?

网友E:
電鍋這個指示燈有一端要加電阻,
原故障的應該可以看到電阻,
ylt99大提供的就是你想要的,
接線就依"專炸元件"大測試即可..

楼主:
是ㄚ..就這個不過我是在南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鍋這個指示燈有一端要加電阻,
原故障的應該可以看到電阻,
ylt99大提供的就是你想要的,

接110的心裡有些恐懼....哈哈

网友C:
不恐懼! 110V電庒只要分開接便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恐懼! 110V電庒只要分開接便可以 ...........

分開測試結果開關燈是好的
但是接好後時好時壞..有時按有亮有時又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110的心裡有些恐懼....哈哈

非專業...花點小錢讓人賺...

网友C:
焊接盞紅燈泡時有冷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盞紅燈泡時有冷焊嗎?

非常感謝樓上幾位大大的指導
這台原來是插頭前端裡面斷線了..換條線正常了
準備在修下一台了

网友F:
真的買不到氖燈可以拆內含指示燈光的電燈開關

測試就是一手捏氖燈一腳,氖燈另一腳插入110v插座火線,不要穿絕緣鞋,看燈泡會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買不到氖燈可以拆內含指示燈光的電燈開關

測試就是一手捏氖燈一腳,氖燈另一腳插入110v插座火線,不要 ...

真的用手抓喔....我沒試過呢...好像很刺激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的用手抓喔....我沒試過呢...好像很刺激喔

你知道驗電筆的原理嗎? 修電器怕被電,有點怪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驗電筆的原理嗎? 修電器怕被電,有點怪怪的!

我也會怕被電,
所以我都小心再小心檢查"有無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用手抓喔....我沒試過呢...好像很刺激喔

何苦呢!
如果燈蕊短路了,視同導電,人生苦短,何必以身試電。
驗電筆只要該設備無金屬隔離就可測試有無帶電,同上除非該金屬隔離也帶電,畢竟感應近接(非接觸式)測試有無帶電也較安全與保障,才不過百來元儀器。

閃閃閃...雞雞叫....帶電中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會怕被電,
所以我都小心再小心檢查"有無短路"

以前在學玩真空管時,動不動就兩、三百伏電壓,都這麼走過來了沒掛掉,安啦!
玩電的沒受過電擊的洗禮,就不算玩電了!
曾看過新聞,有人一天沒被電到就渾身不對勁!

网友:
以前學校物理系有個德籍教授說過,電看不到,一定要小心確定才動手

氖燈的燈泡是透明的,如果目測電極有可能短路,還插進110v那不是找死

网友:
下雨天從外面剛回來再試才刺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