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8I865G775-G-RH 無Vcore

楼主(2016-08-03):
圖片部份要回家才能傳上來....
故障原因: 無法開機

檢查狀況:
1. 查所有電壓發現沒有Vcore
   1.1 上半部MOSFET第二腳有12V, 下半部第二腳為0.06V
   1.2 電路圖上 DR85及DR89損壞更換, 仍無Vcore
   1.3 更換ISL6566, 仍無Vcore
   1.4 北橋溫度緩慢上升, 約10分鐘後燙手
2. 查ISL6566的VID腳位, 只有VID3電壓為1.25V 其餘為0.16V
   2.1 查表Vcore應為0.9875V
   2.2 35腳(PGOOD)為0.24V, 37腳(ENLL)為1.8V

請問前輩們, 追查方向是否正確??  接下來, 該往那查??

网友A:
目前量過那些線路內存供電-橋供電-總線供電-CPU供電
ISL6566第7腳電壓多少 4P供電不裝會不會跑碼

网友B:
板上用放大鏡全巡一下,有沒有氧化的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量過那些線路內存供電-橋供電-總線供電-CPU供電
ISL6566第7腳電壓多少 4P供電不裝會不會跑碼 ...

1. 前輩說的名詞我知道, 可是搞不清誰是誰, 電壓位置請見圖
2. ISL6566第7腳電壓為5V, 無4P供電偵錯卡仍顯示no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前輩說的名詞我知道, 可是搞不清誰是誰, 電壓位置請見圖
2. ISL6566第7腳電壓為5V, 無4P供電偵錯卡仍 ...

1. 前輩說的名詞我知道, 可是搞不清誰是誰, 下面有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13231-1-1.html
eson0724 大講得沒錯先檢查看看有沒有氧化的地方
檢查紅色框框裡的元件看看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用放大鏡全巡一下,有沒有氧化的焊點!!

機板很髒, 沒有發現有氧化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前輩說的名詞我知道, 可是搞不清誰是誰, 下面有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13231-1-1.html
eso ...

1. 如圖所示位置, 使用二極檔量測, 沒有發現有短路的狀況
2. 缺件部份, 看起來好像原本就沒有, 需要找一片對照才能確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如圖所示位置, 使用二極檔量測, 沒有發現有短路的狀況
2. 缺件部份, 看起來好像原本就沒有, 需要找一 ...

你有775CPU假負載或CPU帶燈測試卡會比較容易判斷故障
可按照線路圖搜索VCORE相關元件一個個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775CPU假負載或CPU帶燈測試卡會比較容易判斷故障
可按照線路圖搜索VCORE相關元件一個個測量 ...

1. 第一次看到它會亮, 全亮應該表示CPU的線路沒問題吧
2. 網路貼文有提到, 量測下MOSFET的G極對地阻值,
   DQ2/DQ3對地值為9.6M, 其他的約9.8K, 量測第一控制迴路的其他元件都正常.
   重新拆下ISL6566量測1/2/3控制的pin腳, 阻值無異常, 重新銲回量測Vcore為0.4V左右
   拆下DQ2/3量測G極位置, 阻值為9.8K, 檢查DQ2/3元件正常

以上, 繼續努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第一次看到它會亮, 全亮應該表示CPU的線路沒問題吧
2. 網路貼文有提到, 量測下MOSFET的G極對地阻值,

BIOS有刷過嗎
上CPU跟沒上CPU測量VCORE故障情形一樣嗎
沒上CPU有VCORE就追查VTT_PWRG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有刷過嗎
上CPU跟沒上CPU測量VCORE故障情形一樣嗎
沒上CPU有VCORE就追查VTT_PWRGD

Sorry Sir!!
燒錄器更新軟體後有些問題發生, 等廠商回覆, 所以晚回覆了.

1.BIOS刷過後狀況一樣
2. 有CPU, Vcore為0.42V
    無CPU, Vcore為0.02V
3. ISL6566的ENLL電壓依datasheet來看有點高, 想說是不是它的問題,
    結果發現Q119也壞了, 只是有沒有壞電壓都是1.6V
4. Vcore會和北橋有關嗎? 因為查相關的迴路有查到GMCH的電壓訊號, 這部份不是很了解,
真是有點越搞越糊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 Sir!!
燒錄器更新軟體後有些問題發生, 等廠商回覆, 所以晚回覆了.

現在我們重新測量
查CPU電源芯片ISL6566CR的工作條件:
查12V、5V、VID0-VID5、VRMGD,EN,5脚REF電壓是否正常,VID0-VID4要有高低變化

网友:
VID0~5....是CPU核心電壓偵測,不同的CPU它VID組成也會不同

VRMGD..是VRM電源好意思嗎?....代表它正常工作

网友:
2.2 35腳(PGOOD)為0.24V, 37腳(ENLL)為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我們重新測量
查CPU電源芯片ISL6566CR的工作條件:
查12V、5V、VID0-VID5、VRMGD,EN,5脚REF電壓是否 ...

Sorry, 打老闆報告, 所以晚了...
量測電壓如下:
pin1(VID1): 0.2V
pin2(VID0): 0.2V
Pin3(VID5): 1.28V
Pin5(REF): 0.04V
pin7(VCC): 4.9V
pin35(PGOOD): 0.5V
pin37(ENLL): 1.89V
pin38(VID4): 1.28V
pin39(VID3): 1.28V
pin40(VID2): 0.2V
12V輸入電壓為11.9V
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 打老闆報告, 所以晚了...
量測電壓如下:
pin1(VID1): 0.2V

目前兩個電壓PGOOD REF
PGOOD電壓低:原因要不是芯片壞,要麼外圍相連的元件有問題拉低電壓 R581
REF DC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兩個電壓PGOOD REF
PGOOD電壓低:原因要不是芯片壞,要麼外圍相連的元件有問題拉低電壓 R581
REF DC ...

1. R581二側端點電壓均為3.3V, DR121無零件, DR121一端3.3V,一端為0.5V
2. DC32移除量測, 二端均為0V
3. 待新購ISL6566再次更換
以上....

補充內容 (2016-8-24 02:33 PM):
1.換一顆ISL6566之後量測DQ2/DQ3的G腳, 阻值為9.5K和其他下MOSFET阻值差不多
2.上電後只有pin 35(PGOOD)降為0.007V, 其餘電壓差異不大
3. Vcore為0.43V , 顯示碼仍為"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