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e-X61-選單系統無USB開機

楼主(2016-08-03):
大家好

這台Lenove  X61故障收回的

硬碟檢測是好的!!~ 但因為自己先接上桌機查看

然後就直接格式化掉!!~  想說用USB重灌系統即可

沒想到要使用原廠復原功能n_081|

開機按F1進入作業系統選擇開機選單

把USB-HDD 排在第一順位~ 關機重開

下圖為選單示意圖

按F12 開機選單   但是都只有出現 4 跟 5的選項

經GOOGLE後~~也都沒有獲得解決方式

嘗試進入BIOS 做各式調整 但都沒有用

所以只能問題求助大家一下~~~

1.會有可能不支援USB開機功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因為BOOT那邊有USB的選單

2.USB讀取功能會被鎖起來?  這是我目前的猜測點^^

再麻煩大家 請給予指點  謝謝n_109|

网友A:
能在桌機格式化 就在桌機GHOST完後關機不要開機 把那顆硬碟裝回筆電後開機再到原廠抓驅動
會不會USB口是故障的 可以用外接USB鍵盤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桌機格式化 就在桌機GHOST完後關機不要開機 把那顆硬碟裝回筆電後開機再到原廠抓驅動
會不會USB口是故 ...

謝謝大大回覆

嗯!~  我也有想過用桌機GHOST回去這招!!~   那我再找時間如此施作看看

我也有懷疑是USB口故障~~但我有改插別的USB口 ~~依舊無法出現USB-HDD選單

我有想過用USB滑鼠測試看看!!~  只是不知道忙什麻 忘記如此確認看看~~ 等等馬上去測試看看USB口

如果可以還是想搞清楚!!~ 為什麻會無法出現選單的原因!!~ 學習一下~~是那邊搞鬼~

謝謝大大

网友B:
這台小弟家中還在使用,您的外接光碟機有獨立供電嗎?   如果沒有應該是抓不到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小弟家中還在使用,您的外接光碟機有獨立供電嗎?   如果沒有應該是抓不到的喔 ...

報告大大,我沒有外接的光碟機可使用,請問您那台買新的嗎?新機好像不便宜。

网友C:
有抓到USB時, 可以點開看到USB名稱...
目前您的問題是... 沒抓到...

這台X61, 牛用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抓到USB時, 可以點開看到USB名稱...
目前您的問題是... 沒抓到...

哇塞,您還比我早二年呢~~這台真的超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抓到USB時, 可以點開看到USB名稱...
目前您的問題是... 沒抓到...

原來如此,謝謝大大的提點,那我再檢測看我的usb能否在桌機正常使用,我記得可以,前不久我才用過,那我確認再檢查了謝謝,用了十年,那應該是很好用哦^_^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我沒有外接的光碟機可使用,請問您那台買新的嗎?新機好像不便宜。 ...

喔,我誤會了,不過這台在後期USB PORT的供電會怪怪的,尤其是接了底座後

所以您要用USB HDD重灌它,最後是用可獨立供電的外接設備(例:外接硬碟)

如果是用隨身碟,小弟試過是可以的,那就真的不清楚您的問題出在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謝謝大大的提點,那我再檢測看我的usb能否在桌機正常使用,我記得可以,前不久我才用過,那我 ...

這台除了左下角外插槽的機構會裂掉外,
換了SSD以後, 真的是好操到不行...

這個月公司會把它湊換掉, 牛應該會把它拍下來自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我誤會了,不過這台在後期USB PORT的供電會怪怪的,尤其是接了底座後

所以您要用USB HDD重灌它,最 ...

我是用usb隨身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除了左下角外插槽的機構會裂掉外,
換了SSD以後, 真的是好操到不行...

SSD好東西,但我還沒升級使用過^_^

网友D:
引用 楼主:
SSD好東西,但我還沒升級使用過^_^

我剛接收lenovo y460,
原是螢幕故障,
被我修好了,剛升級ram 8g
這台灌xp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win7 4g真的很慢.....
建議用外接光碟....重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剛接收lenovo y460,
原是螢幕故障,
被我修好了,剛升級ram 8g

恭喜完修^^

外接光碟~~ 嗯!!~ 手邊沒有呢!!~

要添購嗎?  如果常玩筆電 應該是要入手會比較方便作業~~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恭喜完修^^

外接光碟~~ 嗯!!~ 手邊沒有呢!!~

買快捷線可提供更多選擇.可外接2.5或 3.5 HDD DVD 介面  sata 或 ide 轉 usb..參考看看

(廠牌推 E sense)  但有一家出的快捷線曾經燒過我的硬碟..好險硬碟在保固內...哪一家太久我也忘了

网友D:
我也建議買快捷線+1,
我也有買......
可以外接很多,IDE2.5~3.5, SATA,
光碟機,2.5OR 3.5硬碟
這樣才不會買太多工具,
錢要花在刀口上..
維修測試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快捷線可提供更多選擇.可外接2.5或 3.5 HDD DVD 介面  sata 或 ide 轉 usb..參考看看

(廠牌推 E sense ...

感謝大大回覆~~

快捷線 我多年前有買~~但後來不知道那邊故障就不知道存放在那了

^^  我再找找看  能否找到  謝謝 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建議買快捷線+1,
我也有買......
可以外接很多,IDE2.5~3.5, SATA,

我多年前買的 快捷線~~  我印象中他好像沒辦法在BIOS

或者DOS 系統下 找到該硬碟或者光碟!!~

我原本以為可以這樣做但!!~後來好像賣我的店家說不行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設計 ?  ^^  謝謝 推薦n_116|

网友F:
USB有先接隨身碟,再進BIOS嗎?
應該會抓到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多年前買的 快捷線~~  我印象中他好像沒辦法在BIOS

或者DOS 系統下 找到該硬碟或者光碟!!~

既然有快捷線就拿來試試..
以前是bios沒支援,
現在有支援usb,
如果快捷線無法使用,
那外接光碟也是無法使用的,
有可能usb接頭故障....

以前沒支援是開機後,
在作業系統底,
才能抓到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有先接隨身碟,再進BIOS嗎?
應該會抓到才是!

回覆大大,我先插上隨身碟,再開機進入BIOS,今天晚上有用USB鍵盤測試,三個USB插槽,均正常使用,目前認為可能是我的隨身碟搞怪,要另外想辦法,測試確認問題點,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覆大大,我先插上隨身碟,再開機進入BIOS,今天晚上有用USB鍵盤測試,三個USB插槽,均正常使用,目前認 ...

換把隨身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快捷線就拿來試試..
以前是bios沒支援,
現在有支援usb,

快捷線,晚上有找找,但沒找到^_^,我今晚確認筆電的三個插孔正常,所以有點線索了,要改測隨身碟,快捷線會再找出來檢測看看的,謝謝您^_^。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快捷線,晚上有找找,但沒找到^_^,我今晚確認筆電的三個插孔正常,所以有點線索了,要改測隨身碟,快捷 ...

有沒有重做過USB開機碟??

hpusbfw使用方法 : http://save-coco.blogspot.tw/2010/03/usb.html
http://www.mediafire.com/download/db68813lxar6ur4/hpusbfw.zip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把隨身碟看看!!!

身邊只有準備一個 隨身碟使用而已~~  還要再去買來  備用~~謝謝大大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重做過USB開機碟??

hpusbfw使用方法 : http://save-coco.blogspot.tw/2010/03/usb.html

還沒重做USB開機碟!!~  目前把問題點放置在我的隨身碟上面!!!~

這兩天會再去研究一下!!~  看結果如何再上來回報^^  謝謝大大分享連結n_116|

楼主:
進度報告!!~

早上我去車上拿~聽音樂的隨身碟!!~ 來測試結果 找尋得到

所以是隨身碟的問題!!~ 不好意思~~我又搞了烏龍~~謝謝大家的幫忙

我把原本有問題的隨身碟~~放在桌機上測試又是正常的!!~

所以灌系統隨身碟~~跟x61 不合!!~   現在問題找到~~可以灌系統了 ~~再次謝謝大家的幫忙n_109|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早上我去車上拿~聽音樂的隨身碟!!~ 來測試結果 找尋得到

應該是usb太新,bios沒支援..
恭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usb太新,bios沒支援..
恭禧了~~

可能是太舊n_118|~~ 謝謝建議跟指導n_109|

网友F:
電腦有時就像男人與女人一樣,有的合有的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腦有時就像男人與女人一樣,有的合有的不合!

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