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數位表頭 TBMB-1211N 故障 電源問題

楼主(2016-08-03):
上次回收場買到的 表頭加上電源之後仍然不顯示,以前的經驗大部分都是 濾波電容器 ESR 過高所致,這次就先更換 5V的電容器無效,把 一次側的高壓電容器更換還是無效,於是就把它丟在一旁"晾著"等待心情好,它使用的IC是 TOP232PN 上網查了相關資料,更換 +/- 12V的電容器還是無效,外加電源 +5V +/-12V 之後表頭可以顯示,表示還值得修(否則就拆零件..) ,本以為 應該是 TOP232PN 故障,路天有賣 2個39元加上運費100元有找,只是還是有一點不甘心,量測 C腳 有5.8V的電壓..., -而 pin4 控制腳 C 的一個電容器 47uF還沒更換,所幸 也把它拆了量測看看,電容量 47>>33uF ESR 16歐姆,於是更換他看看,結果居然好了!! 幸運嗎? 早知道就盡早更換他,也難怪看到網友維修機器都會把電容器全部更換.
這家公司的產品好像都敗在電容器上面,2011/04/13 生產的,距今也不過5年 拆下來的電容器雖然都標示 LOW ESR 卻不太好...

大小電容器都換掉了

TOP232PN

就是這個電容器 47UF/16V

後續就是翻說明書設定調整了..

网友A:
恭喜完修了,
我也曾經被一顆電容騙了,
一般都凸尾巴,
那顆是凸底部,外觀真的很難察覺......

网友:
東西不能做太好,年限到了就得換修,總感覺這是人為的陰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了,
我也曾經被一顆電容騙了,
一般都凸尾巴,

這次要感謝購買了電晶體測試器的電容器量測功能的 ERS 值!!

网友:
這個好像是早期的計程車跳錶器;因為也收過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