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4850 豬頭卡

楼主(2016-08-03):
在上次修好顯卡後,一直在路邊低頭找看看有沒有顯卡可以撿...
終於撿到一塊MSI R4850,於是就有這篇的出現

外觀算乾淨

驗明正身

電容有點虛.....

12V是短路的(這張探棒是插錯位置的)

先脫衣服,比較好操作

進來的電容也是短路的

量MOS

另一組MOS

抓到問題了~

网友:
奇怪~
沒辦法評分?

感謝分享~

楼主:
一直沒辦法編輯,改不好%&^$%^#

网友:
所以是記憶體供電短路?

网友A:
為什麼叫?? 豬頭卡??

楼主:
小弟沒查電路圖,只是看到版友發一篇量mos的教學, 就跟著量量看,結果猜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叫?? 豬頭卡??

因為風扇上面那個圖....沒看過這麼"帥"的英雄
大部分的卡都是正妹女神的~

网友B:
與kin大相同的疑問+1

是記憶體供電用MOS短路嗎?
因為版大量的那一相有問題的電路是記憶體供電用的。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貼個完修的開機畫面會更好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與kin大相同的疑問+1

是記憶體供電用MOS短路嗎?

那個散熱器上的頭像不是很像豬頭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風扇上面那個圖....沒看過這麼"帥"的英雄
大部分的卡都是正妹女神的~ ...

不論卡體,真的長得很像"低桃"!
話說在某一時期,這家公司都是用這人物來當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與kin大相同的疑問+1

是記憶體供電用MOS短路嗎?

補一下圖片

拆電感怕誤判(好像沒拆到正確的那相迴路)

換上廢板拆來的mos

再量12v 沒短路了

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一下圖片

拆電感怕誤判(好像沒拆到正確的那相迴路)

這樣就對了!
也恭喜完修!

只是沒像版大這麼好運,遇到的4850都是壞GPU...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建議要改一下風扇待機轉速與2D.3D轉速
使用壽命可以更長一些

网友:
我也有一塊4850畫面會花掉進不了Windows,應該是GPU要重植球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成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