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列印會亂碼

楼主(2016-08-05):
點陣式印表機EPSON LQ-2080,捷修網測試沒問題,主機有測試過別的點陣式的,一樣亂馬
請問是主機板問題嗎,windows重灌過

网友:
驅動確定安裝正確?
設定檔呢?有設定好嗎?
你是用測試列印?還是其他的文件列印?

网友:
拿到別台去測呢? 電腦的 print prort 設定呢!

楼主:
驅動跟設定都OK,但WINDOWS不會自動抓取,WINDOWS測試頁跟文件都不行
換過印表機了,本人猜測是否LPT有問題

网友:
換條纜線

网友:
BIOS 裡面有LPT設定  選最低階那個試看看

网友:
1.LPT PORT故障
2.LPT線有問題
3.BIOS內,如上所述
   PARALELL PORT設定,設定為SPP試看看

如果確定印表機+LPT線在別台列印是正常的
另一個解決方式是,去買條LPT轉USB的轉換線來裝
但是PORT會在LPT2或LPT3
如果非要固定在LPT1,可以試著關閉主機板上LPT1 PORT

网友A:
發問若不敘述詳細,老實說常常大家在玩~~~猜猜看~~~

現在問題很明確清楚 ~除printer確定100%好的 ~ 剩下就是

1.PC to printer的訊號線
2.PC端的問題

=============
測試方法:

1.PC to printer的訊號線

A: 找條新線或是其他台列印正常的線去替換測試

2.PC端的問題

你給的資訊不足,理由如下

a.你是原本可以正常列印,突然就不能列印呢? 還是其他呢?

b.你的printer端是否有接printer server呢?

c.你的PC等級=? 另外你需進BIOS設定printer port的通訊協定,若你不懂請貼上你的BIOS圖片

d.作業系統= Windows ???

e. LPT port 本來就不會自動偵測,只要驅動程式OK即可

f.要測試是否為PC端LPT port NG也不難,依你的發文,不像是你個人使用,因該是公司或工作地點使用的
  所以可以找其他印表機去測試 (不要找點矩陣的測試)

請找台雷射印表機或是噴墨印表機,接到printer port 列印看看是否會有亂碼,如果可正常列印,那就是BIOS設定問題
如果仍舊亂碼,主機板NG

网友:
有好的問題就有好的答案,沒有好的問題我理都不想理~~~因為....

電腦在你那邊,我不能親眼看見親手操作~~~~瞎子摸象浪費我的時間

拿出皮夾掏兩千元,打電話找電腦工程師到府服務,保證30分內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發問若不敘述詳細,老實說常常大家在玩~~~猜猜看~~~

以EPSON LQ-680C這款長春型印表機來說

LPT PRINTER會自動偵測啊.

另外,其實要看LPT有沒有作用
另一個方式是,接上印表機,開啟電源
然後電腦開機,初始化LPT時,印表機也會有
一次印字頭歸位的動作.
這方式,在ACER現在要外插LPT線
把主機版LPT排針接出來時
可以馬上看出來排線有沒有接對(這個沒防呆)

网友:
亂槍打鳥......字型吧!我猜!

网友:
有些在BIOS中需將 LPT 的 PORT 設為 ECP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EPSON LQ-680C這款長春型印表機來說

LPT PRINTER會自動偵測啊.

要看印表機有沒有PNP功能,舊一點型號不會自動偵測。

网友:
EPSON點陣式印表機一定支援ESC/P列印語言,
可以先試著將印表機設成 LQ-800 或 LQ-1000, 如果這樣還會亂碼再來看是否有其他問題.

楼主:
各位前輩請看好嗎,謝謝
1.之前OK用了10年,現在不管什麼列印都是亂碼,印表機印之前會亂叫一通
2.印表機跟線沒問題,捷修網確定過了
3.換一台LPT印表機接此主機一樣亂碼
4.差沒花錢買LPT擴充卡或USB TO LPT線TEST
5.是否LPT阜故障機率大,因 WINDOWS 不會自動抓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請看好嗎,謝謝
1.之前OK用了10年,現在不管什麼列印都是亂碼,印表機印之前會亂叫一通
2.印表機跟線 ...

感覺驅動程式有問題,刪掉印表機重新安裝驅動程式試試看。

前不久公司一台開出貨單的點鎮印表機也是突然不能列印,XP之下印表機設定看起來都很正常,驅動程式版本也都無誤,也是搞了很久狀況都是一樣,後來是刪掉重新安裝驅動程式解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