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遇到的怪問題

楼主(2016-08-05):
用ARDUINO製作了一個風扇控制器,但是遇到了一個問題,
未裝上車子前測試都是正常的,但裝上車子後就會有個怪問題。

線路如上圖,就是當溫度到達設定的溫度後,就輸出12V給車上的控制點,
使風扇的繼電器動作,風扇動作,達到降溫的目的。
但是當降溫後,在繼電器OFF時,我的ARDUINO就會像是被按了板子上的RESET鍵一樣,
程序從頭的再重新執行,因為我有寫一開始的時候七段顯示器會從0顯示到9的程序,
寫在SETUP()裡,當繼電器OFF時,七段顯示器就會從0顯示到9,所以知道是程序從頭的再重新執行。

開始抓毛病時。。。。

以為是ARDUINO的D5輸出到繼電器沒有隔離的關係,改用有隔離的繼電器模組,情形還是一樣。
以為是AN7808供給ARDUINO的電壓有問題,改用DC TO DC的模組,情形還是一樣。
不用車上電瓶的12V,情形還是一樣。

最後改成了下圖這樣

懷疑NANO板有問題,換了另一塊還是一樣,再換成UNO也是一樣。

後來,發現只要ARDUINO的D5不接繼電器,就沒這情形,
或是,輸出12V不要接車上的控制點就不會有問題。

已經想不到還能處理什麼了,為什麼繼電器OFF時,就會像是被按了RESET鍵一樣?

网友:
D5控制繼電器,經過一個開關電晶體,會不會好些!!

网友:
ARDUINO Vin跟reset腳都接一顆bypass電容看看

网友:
干擾問題......繼電器接點ON-OFF時產生的火花干擾導致CPU RESET。

電源、配線等都是感染干擾的來源,加裝的隔離式繼電器沒有用,因為還是共同地,真正有用的隔離是不共地。

控制機能要做得多強都不是問題,但重點是穩定性,沒穩定性其他都不必談。

网友:
拍一張實裝圖  馬上見分曉

另外車用電子  在供電抗衝擊方面要多注意

网友:
你連接的是12V DC風扇, 其實可以省略繼電器, 直接用電晶體去驅動風扇就好了...

网友:
其實還滿容易解決的 去買個10mH的電感串在Vin的地方就行了0.0

12v------10mH------Vcc

GND------------------GND

楼主:
風扇的控制只是供給12V,有想過用晶體當開關,但有另一路非得用繼電器,這一路也是在繼電器OFF時,ARDUINO就會RESET了,各位提的方法我回家再試試看。

應該不是電源的問題吧?
我有提到,有用其他的電源供電(行動電源)

网友:
記得ARDUINO的RESET是有問題的, 玩具還好.
你找找他的電路圖, 把RESET外接的電容閹割了, 試試看有沒有改善, 不過不能ISP

网友:
啟動 到風扇(中間的繼電器別忘了,線圈部份要加反向二極體---消突波干擾)
註: 你ARDUINO輸出控制繼電器 就有加...

另,12V to 8V(7808)或7V ....
輸入/輸出電容最好都要有大電容(從數十到幾百uF---濾低頻)及小電容(0.1uF或更小---濾高頻)...
註: 抗干擾做愈多,遇到問題就愈少,電路看起來零件就愈來愈多....
但很多都是基本(抗干擾)必備的...
學校主要是教基礎理論,很多抗干擾的電路(零件),是沒提到的(或是簡單帶過而以)...

及 tony6605 大大所述, 電源部分 可串電感或磁珠FB(Ferrite Bead)來抗干擾...

网友:
為啥不用光耦合去隔離呢~?

网友:
其實普通的繼電器就是全隔離的跟光耦合的道理是一樣的。

建議樓主先直接使用行動電源的 USB 端透過 mini USB 端子來供應 ARDUINO 電路的 5V 電源,請注意 GND 不要跟車子搭鐵,這樣就與車子完全隔離分離了。
使用 5V Relay 其初級一樣使用電晶體做電流推動,Relay 線圈正端接 5V,Relay 負端接電晶體的 C 腳。
Relay 的輸出乾接點就直接接車上的 12V 與風扇啟動繼電器。

要先找到是因為電源的干擾還是輸出接點接線方法的問題,剩下的就好辦了。

网友:
LZ 沒下文了,看來我們比他還緊張,這樣不太好喲!
去買個多路的 relay module 試試嘍!

网友:
G大:
    恭喜遇到雜訊問題,這是成功前的小挫折!!  先前我做PWM驅動755馬達也遇到一些問題,還把 STM8S給搞壞了,我的做法是12V到7805中間加上一個電感器好像是 470UH 還有 7805前後都要加 10UF 和 .1UF電容器,繼電器上面一定要加上 反電動勢的二極體1N4001應該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楼主:
裝bypass電容  一樣

繼電器已經有裝二極體了(圖一),
有改用光偶合控制的繼電器模組(圖二),
用7808時前後有加220u,也試了103的電容,後改用DC TO DC模組,

供電處加電感還沒試,其他的方式我會再試試,我一定要完成,
都剩最後一哩路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問題算是解決了,
現在繼電器OFF 10次,大概會有1~2次RESET,
比次前每次都RESET好太多了。

如同tony6605大所說的,在12V串個電感就好了,
我是拆2mm鐵粉心上有繞7圈的電感,會再找更多圈的電感來試試,
看看會不會不再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