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VB BIOS IC故障更換重燒BIOS無法開機

楼主(2016-08-06):
ASUS X550VB BIOS IC故障更換重燒BIOS無法開機
原有 MX25L6435E 不明原因故障 接上電源燈不亮測試其他電源正常 想說把BIOS吹下來檢查
TL866A 跟 TL866CS 都無法識別讀取IC 查了資料該IC確實都在支援名單內
透過 尋寶 買了幾個同規格型號的 BIOS IC 燒錄機可以正常讀取 在ASUS官網抓了新的BIOS燒錄進去
主機板一樣不過電 電源燈也不亮 經翻閱資料好像說官方提供的下載的BIOS似乎不是完整的
還是我有地方沒注意到呢?

网友:
BIOS 燒了沒問題還不開機

要從 P C R 開始了!!

网友:
你的主機板版號跟D殼後面型號是多少這樣才能幫你找正確BIOS
不確定就照相
官網的不能直接用

网友:
試試看,不確定能用

楼主:
特別感謝 ayu05202003 大大提供檔案
使用 ayu05202003 提供的檔案可以開機正常使用容量為8MB
在ASUS網站下載的只有6MB燒寫後無法正常開機
以下是完修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別感謝 ayu05202003 大大提供檔案
使用 ayu05202003 提供的檔案可以開機正常使用容量為8MB
在ASUS網站下 ...

官網的bios只是升級用,並非完整

楼主:
不好意思現在有新問題了 要使用PXE無硬碟開機時發現 網路卡號碼變成FF-FF-FF-FF-FF-FF
無法正常取得IP經查詢後是MAC丟失
用了 AFUDOS /M 重寫回去 會卡住無法寫入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現在有新問題了 要使用PXE無硬碟開機時發現 網路卡號碼變成FF-FF-FF-FF-FF-FF
無法正常取得IP經查 ...

給你一套程式 解壓縮BT裡有說明在純DOS下使用,不清楚你的MAC 12碼貼紙在哪或隨便打也可以
或重燒這個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一套程式 解壓縮BT裡有說明在純DOS下使用,不清楚你的MAC 12碼貼紙在哪或隨便打也可以

或重燒這個檔 ...

感謝大大的提供
MAC 號碼在主機板上有一張貼紙 有抄寫下來更新進去確定可以使用感謝大大

网友:
恭喜 恭喜 修理成功。

网友:
恭喜完修~~ 高深的維修功力n_116|

网友:
感覺一波好幾折,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