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maru-fj-f8105 循環扇檢修~

楼主(2016-08-06):
fujimaru-fj-f8105 循環扇檢修實記~

此次緣由是因為檢到一台循環扇拿回家測試時發現下方的風扇不轉!因為之前有修過一台立扇(電容器損壞),本以為是個軟肋!但事與願違興沖沖買了電容器回來換卻發現不是這個問題..後來到站上查了下資料有站友也有遇到類似問題..所以又跑了一趟材料行把這次的問題(溫度保險絲)買回來更換~拆下溫度保險絲後用歐姆檔測量為斷路換上新的溫度保險絲後就可正常運作了~以下是在拆解時所拍下的相片!(圖多請耐心觀看)~感謝各位

循環扇正面

循環扇正面

循環扇正面

循環扇型號

循環扇型號

循環扇型號

循環扇側面

循環扇側面

循環扇側面

打開看到馬逹

打開看到馬逹

打開看到馬逹

打開蓋板1

打開蓋板1

打開蓋板1

打開蓋板2

打開蓋板2

打開蓋板2

電容器外觀

電容器外觀

電容器外觀

電容器型號

電容器型號

電容器型號

新買的電容器

新買的電容器

新買的電容器

接線後用熱縮套

接線後用熱縮套

接線後用熱縮套

包好熱縮套

包好熱縮套

包好熱縮套

馬達外觀1

馬達外觀1

馬達外觀1

馬達外觀2

馬達外觀2

馬達外觀2

馬達外觀3

馬達外觀3

馬達外觀3

馬達內部1

馬達內部1

馬達內部1

馬達線圈1

馬達線圈1

馬達線圈1

馬達線圈2

馬達線圈2

馬達線圈2

馬達線圈3(拆油紙時要注意不要拉斷線~要輕輕的!有點耐心慢慢來~)

馬達線圈3

馬達線圈3

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

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

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換上後記得要在轉軸的地方塗上潤滑油保養一下~以免下次因卡住又讓溫度保險絲燒掉)

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

新買的溫度保險絲

新買的溫度保險絲

新買的溫度保險絲

完修~爽爽吹!

完修~爽爽吹!

完修~爽爽吹!

換下的舊品&燒斷的保險絲

換下的舊品&燒斷的保險絲

換下的舊品&燒斷的保險絲

拆開下方循環扇

拆開下方循環扇

网友:
兩顆馬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上次家裡的風扇也是壞溫度保險絲

网友:
為環保再立大功一件 ............

网友A:
請問溫度保險絲外面包哪種材料比較好,小弟原本包熱縮套,但是怕保險絲斷路前熱縮套先熔掉導致短路

電火布的材質跟熱縮套一樣都是PVC,不知還有哪種材料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溫度保險絲外面包哪種材料比較好,小弟原本包熱縮套,但是怕保險絲斷路前熱縮套先熔掉導致短路

電火布 ...

你溫度保險絲是幾度的呢?

一般來說兩百多度以內的溫度保險絲,熱縮套管不會被融掉

電火布的缺點是"時間久了"膠帶的膠會變質很討厭且電火布會有被融掉的機會,如果是大同電子鍋的溫度保險絲,電火布因該是撐不住

一般還是用熱縮套管最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溫度保險絲是幾度的呢?

一般來說兩百多度以內的溫度保險絲,熱縮套管不會被融掉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的溫度保險絲是馬達用的,大致在120-1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的溫度保險絲是馬達用的,大致在120-130度

那你放心~熱縮套管不會被熔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溫度保險絲外面包哪種材料比較好,小弟原本包熱縮套,但是怕保險絲斷路前熱縮套先熔掉導致短路

電火布 ...

我跟你擔心的是一樣,
所以在外圈再多加了鐵氟龍套管,
有大小管徑......
每一個接線頭都加,
這樣比較心安.
熱縮套管耐熱max.125度

鐵氟龍套管

鐵氟龍套管

网友C:
很漂亮的循環扇..
用料也不錯...
一般我會先插電測試,
不轉,
先判斷卡軸,
還是燒保險絲,
電容會壞的機率較小,
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的循環扇..
用料也不錯...
一般我會先插電測試,

感謝分享~
當天是先看外觀無燒熔及燒焦味才插電測試!測試後發現下方風扇不動,爬文後先查修電容器並更換!更換後仍無反應再查修風扇開關量測均正常!才又拆到風扇馬達內部找溫度保險絲,量測後發現斷路故更換~更換保險絲後測試均正常,軸心上油~完修!

网友:
啟動電容應該是好的不要丟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擔心的是一樣,
所以在外圈再多加了鐵氟龍套管,
有大小管徑......

請問這個鐵氟龍套管是光滑表面還是編織的,您的相片看不出來

小弟以前有想要在滑動組件外套這個減少摩擦力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鐵氟龍套管是光滑表面還是編織的,您的相片看不出來

小弟以前有想要在滑動組件外套這個減少摩擦 ...

這是編織的,
我在電子材料行買的,
在一般加熱電器的電源線都會看到,
只能橫向裁切。

网友(2016-09-09):
太強啦!在詳細的解說下不但學到了技術,還學到該注意的事項。謝謝!

网友D(2017-01-05):
看馬達線圈還是很飄亮,
不像有高溫的樣子,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的原因有找出來嗎??

网友E:
啟動電容通常壞掉會鼓鼓的 然後超級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馬達線圈還是很飄亮,
不像有高溫的樣子,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的原因有找出來嗎??

有毛髮卡住無法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啟動電容通常壞掉會鼓鼓的 然後超級臭

己經預防性更換了..